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书本型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4-07-12):
这台变频器每次上电就报F026故障 但可以察看其他参数,就是一运行就报故障,同时可以听见变频器内部动作的声音 查故障报警,为“UCE Ph.L2 在L2相存在UCE关机 检查,在L2相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CU板是否正确插入” 检查后并未发现接地,不只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问题我们处理的多,大多是驱动的问题,有的也是CU板坏了 若需配件就去www.dgkyx.com看看,

楼主:
谢谢你,能在说得细一点吗?如果是cu板坏了,会在你那买的

网友B:
从我们的维修经验看80%的几率是驱动芯片的检测故障0551-3245254

楼主:
那就是cu板坏了吧

网友A:
这问题没有故障固定点的,我们可帮你修好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A:
人家30块一次性发给我们,你一块还在这问价钱,那你说说多少钱帮你修好罗

网友C:
西北地区请联系029-84273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