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切换时跳闸问题

楼主(2004-07-12):
我最近做了套小型恒压供水设备,有两台泵共用一台变频器驱动。但是这两台泵不同事工作,八个小时切换一次,每次切换时,变频期先停止,30秒钟后运行泵的接触器断开,再过10秒钟另外一台泵的接触器吸合,在过两秒钟变频器启动。可是每次切换时,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上方的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就跳。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电流换大一点的或不装,变频器漏电电流比较大,在这里装这个对防触电作用不大,接好地线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比较长,而且还埋在了地下,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启动时电缆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产生漏电流,造成误动作.方案1:漏电保护换成空气断路器,2:降低载波频率,3:如果用了交流接触器,在线圈上加滤波器.

网友C:
40多秒切换,能叫恒压供水?变频器进线接断路器,变频器做好接地。 调整好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现已将漏电保护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