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我應該選什么樣的伺服器

楼主(2004-07-12):
我現在要做一個控制系統,要用PLC控制伺服器作定位控制,要求伺服器在運行到一定的位置后改變轉向和速度,運行到一定的位置后又改變速度慢慢回零位,而且精度和運行的頻率都很高,運行周期頻率1分鐘兩次.什么品牌的伺服可以做得到?

网友A:
你的频率不是很高,关键是调速范围和加速度响应。从字面上看多数伺服电机都能完成你的要求,你把精度和速度提出来,还有你的价位,要不然很难说清。

网友B:
TO:变频变傻了 你好!你需要的伺服电机是多少功率的?精度要求多高呀?我公司有代理松下、山洋、台湾东元的伺服电机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此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张生 或欢迎来电:0755-26722751

楼主:
要求定位精度必须达到0.001%,整个动作周期只有3秒,在3秒内完成所有的加速减速以及速度变换,能做到吗?

网友A:
速度和负载如何,这两个量非常关键。如果都不大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是想只控制主轴旋转150度后马上回转回零位,中间停顿不可以超过0.1秒,其中正转150度是一个速度,回转90度左右时又是一个速度,剩下的60度又是一个速度。

网友A:
速度阶跃稍有点麻烦。可以参考一下飞剪控制,根据负载惯量选择惯量合适的电机,设定好三个速度,速度改变时强烈建议用平滑速度曲线连接,这些在控制软件里应该都有。电机很可能要选中惯量或大惯量的,估计中惯量也就差不多了,你可以自己算一算。没什么别的高要求又要节约成本的话,根据计算结果就近找代理商选一个就行了,反正一般应用也比较不出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