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关注一下球蘑机的保护改造

楼主(2004-07-12):
相信有很多朋友,同行都十分了解球蘑机,在它的起动控制上如果考虑到减小电机起动时对设备的冲击,很多人都会用变频器,但用变频器节能效果不不明显,所以用了变频也只是起软起动器的作用,又因为变频器的价格是十分高的,所以就有不少朋友考虑到了用固态软起动器来起动球蘑机,在这种使用上因为软起动器不能降低球蘑机的起动电流,所以对电网的冲击还是有的,但的确能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 不知道大家有什麽样的看法,说来看看,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球蘑机,3月份我在河南铝业车间见过。矿山类设备,铝业公司有很多,当时想用开关磁阻电机改造,只是对方的设备电压及功率太大,只好作罢。开关磁阻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的30%,启动转矩可设顶(150%~300%),最大目前只作到400KW,电压为1140V,是真正的恒转矩电机(额定速度以下),价格是越大越便宜,开关磁阻电机是按电机和控制器的的全套价格来销售的。功率越大,相比较变频器就越便宜。 如有兴趣,可就技术问题进行在线探讨。

楼主:
比如说6000伏电机呢,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原来电机的技术参数: 电压, 功率, 额定转速, 球蘑机一般启动之后就一直不停的运转。 只是启动时比较麻烦。电流太大。 功率有小到几十千瓦的,大的有几百上千千瓦的。 电压一般较高,3000,6000,甚至更高。 能否具体说一下。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大家是怎样对待,怎样解决这种问题的。用软起动器开始时也电网有很大冲击的,但用软起后的确能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我并不是征求方案,探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