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启动

楼主(2004-07-12):
各位好:我们有一台加热循环器,其主要功率元件为加热管,最近经常由于开机时;瞬间高电流将内部元器件烧坏,我想问一下如何将它进行降压启动,要求能比较经济的产品,我们仪器的最高功率为2600VA,220VAC。望能提供较好的产品,我邮箱为:baijiany123@163.com,谢谢!!

楼主:
各位能否提供一下,我们急需,谢谢!!!

网友A:
IGBT 调节I启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建议采用调压器,电炉上基本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C:
电热管不存在瞬间高电流!!你选用的电器元件对吗?

网友D:
用电力调整器SCR既可解决!!

楼主:
谢谢,能具体说一下SCR吗?

网友C:
就是用固态继电器,再配用好一点的温控仪,就可以实现软启动。

网友E:
有在安徽亳州的电气成套公司吗?我有大量持续的业务,请发邮件和我联系。qwqw2@eyou.com

楼主:
to dina:能说具体点吗,不胜感激

楼主:
to 倪启国:能说具体点吗,不胜感激

网友F(2008-05-18):
电热管不会产生瞬间大电流啊,又不是电机启动!

2.6KW的电热管由于你用于循环加热,启停频率太高,建议采用带可控硅的温控仪。

功能类似软启动,可控硅即晶闸管,通过控制导通量来控制电压和电流,可以让温度稳定在一定范围,

不至于频繁启停。

网友G:
也就是无触点开关。。

网友H:
试接 一下  电感 进行 吸收   。但 不要 谐震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