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4-07-12):
向大家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先谢了! 我们购买了北京JARA的一款RS232转RS485的模块,在使用过程中,其通信不稳定,收到的数据不是完全正确。 我们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其通信过程,发现485线上的电平(A和B间电压)为:数据1为+5V,数据0为0V。我们知道:RS485的电气特性是数据1为+(2至6)V,数据0为-(2至6)V。 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非常感谢!!!!!!

楼主:
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型号的模块(JARA 2103C),再用示波器观察其通信过程,发现其数据0变成了-5V,这应该满足RS485的电气特性了。 但是,在整个通信过程中,还是不稳定,这是为什么?? 大家帮帮我!!!!!!!!!!!

楼主:
我们在这个通信问题上已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请大家给我出个主意! 谢了!

网友A:
用无线通信数传模块不用rs232转485直接连接会更好呀。不用去搞硬件了。 无线通信模块厂商: www.51sunray.com 上海桑锐电子

网友B:
可以直接和供货商取得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从中得到解疑阿! 那个sunray怎么到处做广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