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咨询:购买哪种型号的数采卡可以满足以下要求

楼主(2004-07-12):
输入4路 电压信号(模拟量),信号范围为+/-10V 采样率达到40K即可 请哪位XDJM推荐一款物美价廉的采集卡? 谢谢!

网友A:
自己做啦,4 x OP + 1 AMUX + 1 AD + 接口逻辑; 本公司可订做并OEM,除上述功能外还可集成一些I/O通道,需要的话,可以再加2片AD420---16位的模拟输出通道(4-20MA 或0-10V);或其他功能;

网友B:
每通道40K吗?可以看看凌华的DAQ-2213,250KS/s,16SE/8DI,还包含24路DIO,是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

楼主:
to flexchips: 菜鸟红着脸问:“请问你说的ADC和计算机的接口逻辑有现成的集成芯片之类的产品吗?” 你们公司做的话,一块(输入4路 电压信号,信号范围为+/-10V ,采样率达到40K即可)这样的采集卡要多少RMB?

网友A:
昨天忙着考试一天没上网。我们的接口逻辑一般都采用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来做。一侧是PC接口(PC104/ISA/PCI)另一侧则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局部总线,根据板子功能可以随意扩展,非常灵活;并提供测试程序和I/O访问的C语言模板;价格和量及功能有关;根据功能确定所有芯片后输入系统,之后它会根据设计复杂程度及芯片价格等给出一个清单,其中就有价格; 像这样功能单一的板子,我们并没有价格优势,大约一千多块吧,我们的优势是在把系统中各种功能的板子集成到一起时才能体现出来。

网友C:
清山绿水:您好!和我司联系吧!我们的价格绝对有优势 电话:010-80672682/13051491921

网友D:
青山绿水:如果你需要的是并行采集卡既是说每一道都需要采样率在40K的话,我给你个网址你可以取看一下: www.vidts.com 如果有兴趣欢迎来电咨询洽谈: Tel:028-85232490-8009

网友E:
你好! 我公司有一款产品AD7301的,按你说的要求都能满足,四个通道,每路50/K的,同步,单端,8路IO输入输出,2路脉冲计数 详细情况010 82561691

网友F(2004-08-31):
你好! 我们的采集卡做的很好.凌华有几款能满足你的需求.如想了解.请给我电话! 010-62555518 010-62555237 郝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