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电机转速?

楼主(2004-07-12):
我想检测电机转速是否够,不够的话给PLC一个信号,我记得有一种东西叫速度继电器,可好像很少见啊,各位还有什么高招,好像还有什么转速表,希望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装一个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B:
红外测速器

楼主:
什么传感器>?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C:
资料已发到你的mail

网友A:
在你的电机轴上做个感应点(比如说钻个1-2mm深的孔)或是直接放个磁性感应点,选择个响应频率为2000HZ的电感传感器对准感应点进行安装,使感应点通过电感传感器检测面时,传感器能输出电平信号即可。当电机启动后,传感器便输出响应的脉冲信号(方波形式)你只要处理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知道电机转速的,或是直接读取脉冲的频率就是改电机每秒的转速

网友C:
你的MAIL不对吧,退了!

网友D:
前面用个接近开关 后面仪表带通讯 简单搞定

网友E:
用旋转编码器带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等我成了高手,也一定向大家学习,热心帮助别人.哈哈... to洞头兄: 多谢耐心讲解,真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电感传感器是什么,一个孔它也能检测到吗? to dafflee: 我的信箱没错啊,是不是你写错了,能不能再帮我发一遍,多谢了. to 小楼: 接近开关能检测转速吗? 还有,不知哪种方法最经济,应该是洞头捷达的吧?

网友C:
你的MAIL不对吧,退了,我的mail dafflee@sohu.com

网友F:
接近开关即可! 后带计速计数模块,将转速和累计转数传给后台控制。 我公司就有该类型模块YHL-DNPI,能将接近开关的脉冲信号换算成速度值、累计转数值,并以其它通讯协议输出(例如:CAN总线协议)。可浏览 www.BJYHL.com

网友G:
关于电机测速的几种方法: 一。转速较快,精度要求不高的,可用接近、光电等开关,计数时间平均法。经济方便,但精度有限,无法判别方向,对于低速状态反应较差。 还有一种利用离心作用的超速开关,作为超速保护用。 二。对于要求测低速状态(启动瞬间)的,应该用编码器较高线数,通过计数模块时间平均。 三。要求有正反向侧速的,可以用增量编码器,并连接A,B相,以判断方向和计算速度(平均速度)。 四。以上测速都是时间平均法,一般为确保采集的脉冲数足够多而准确,时间就要较长(200ms--500ms),而如果选用高线数的绝对编码器,可在规定几个码的变化情况下测时钟,可获得近似的瞬间速度。此为距离平均法。用绝对编码器可以测低速、高速、方向、瞬时等,当然成本就高了。 五。现在德国的绝对编码器在输出绝对信号的同时,可以再输出增量的A,B相信号,可以构成位置和速度的双闭环系统,这样既可以控制速度(高效,安全),又可以控制位置(准确、可靠),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课题,是今后流行的趋势。 我公司有各类编码器和计速仪表,欢迎来电021-32031167。

网友H:
请问,要正反向测速,想把速度信号传给普通电脑. 中间该怎么做啊,有现成的模块么?

网友G:
计数仪表,RS232输出.

网友F:
用旋转编码器后带计速计数模块,将转速和累计转数传给后台控制。   我公司就有该类型模块YHL-DNCI,能将相差90度的啊、A、B双脉冲信号换算成速度值、转数值,并以其它通讯协议输出(例如:CAN总线协议),计算机加卡或USB可接受。可浏览 www.BJYHL.com

网友H:
什么样的计数仪表?需要能判断正反向的. 能告诉我价格么?

网友G:
看用什么样的编码器(耗电流,电压), 大约几百元吧,RS232可以直接进电脑,不需要转换,电脑都有232口,编个程序可以了。

网友H:
我用的是耗电流的编码器. 能具体告诉我计数仪表叫什么么?

网友H:
to t1225: 我去你说的网站看了,但是并没有找到yhl-dnci模块的说明. 你能把这个产品的资料给我么? 我e-mail是13311084139@m165.com

网友F:
to playplay: 资料已发,不明可及时联系!

网友H:
我已经收到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的报价

网友F:
高性价比,可联系010-51800029周

楼主:
挺热闹的,我很高兴, to dafflee ,你的资料我已收到,谢谢!

楼主:
大家讲的越来越高深了,虽然我现在还没用到那么高的精度,不过很好,长见识.

楼主:
怎么搞的,网络问题,发这么多,有劳版主删掉吧.

网友:
没有关系——你不是有意的就好!

网友:
按你的需求,一是选洞头的办法,不过我建议改为齿轮,传感器可以用听电视那种耳机;二是采用光电方法比较实用,在轴上划道、光电管输出变化的脉冲。后续采用一个比较器就行:当频率高时到了一定电压输出改变或者带继电器。

网友:
看这几个帖子: 1. 洞头捷达:在你的电机轴上做个感应点(比如说钻个1-2mm深的孔)或是直接放个磁性感应点,选择个响应频率为2000HZ的电感传感器对准感应点进行安装,使感应点通过电感传感器检测面时,传感器能输出电平信号即可。当电机启动后,传感器便输出响应的脉冲信号(方波形式)你只要处理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知道电机转速的,或是直接读取脉冲的频率就是改电机每秒的转速。 2. 马奇:红外测速器。 3. 阿_Q:计数仪表。 4. 阿_Q:关于电机测速的几种方法:一。转速较快,精度要求不高的,可用接近、光电等开关,计数时间平均法。经济方便,但精度有限,无法判别方向,对于低速状态反应较差。 还有一种利用离心作用的超速开关,作为超速保护用。 其他的估计没有仔细看要求,或者纯粹做销售的——不怕花钱多、东西贵。

网友I:
其实测定电机的转速很简单,最方便的就是使用光纤传感器,将反光纸贴在转子的圆面上,对准传感器的测微头,根据反光纸的个数和传感器的记数,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算出电机的转速。这种传感器也可以用来测定距离的变化。

网友:
你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网址:www.SHENSUO.com.cn.这里有你想知道的传感器:低频转速仪

楼主:
to 周公,谢谢你的详细指点.不胜感激. 我测的转速为1600转,通过大家介绍和我自己到市场上了解,我想 1.最经济的方法大概还是接近开关,几十元,光电可能贵一些吧.只是我的轴上不好装齿轮,不知道钻个孔行不行,可不可靠,我想到时候试一下.耳机也能当传感器,怎么回事?还有比较器我还没接触过,不知有什么功能. 2.因为我的系统本身有PLC(三菱FX2N),也不需要显示转速,所以就不用转速表了或计数的仪表了. 3.啊_Q说的超速开关我也想过,可好象很少有卖 4.这里真是长见识,哈哈,这么多热心人...多谢

楼主:
5.to 何小川,光纤传感器我又没听说过了,也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象光电开关. 6.to 樊宇,网站进不去.

网友J(2008-04-13):
精度高就用光电编码器吧,如果不要求太高可以用磁性开关+磁钢检测

网友K(2009-06-24):
转速,就是周长乘直径=转速

网友K:
转速,就是周长乘直径除时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