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怎样提高电压

楼主(2004-07-12):
各位大侠: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个按钮远距离控制一个AC24V的接触器,用了一根100多米长电缆线连接,由于电缆线质量不好,变压器输出是24V,按按钮后经过此电缆到达接触器之后,我测了接触器电压成了10.8V,因此导致接触器只能"磁磁"响,不能吸合,现在换电缆很麻烦,请求各位有没有办法,在不换电缆的情况下,使接触器吸合?

网友A:
换36V变压器。

网友B:
用220V的接触器,或用220V控制电压再变压成24V。

网友C:
李工的作法很好。

网友D:
想办法减少电缆长度。即在不同的电压等级间作一下转换。

网友E:
搂主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内容。其一,系统结构的设计思路问题,一般原则,尽量采用高压远距离传送,目的就是减小长距离传输线间损耗。就像斑竹李春发所言。其二,这么大的信号衰减(由24V衰减到10V)?!这电线还想继续使用?你就不怕后患无穷吗?电控系统的元器件质量,非常重要。比如说,一旦因此出现故障,这责任...?应该三思而行。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在接触器旁边加一个小的(3W足够)220/24V变压器,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就解决了。

网友G:
最好380/24V,初级电压越高效果越好。

网友F:
还要考虑控制方便和安全,220/24V较合理,已足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