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变频器发热问题!

楼主(2004-07-12):
有一台SPF-75A的三恳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发现变频器有发热的现像,外壳温度大概在40~50度左右,请问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A:
风扇正常吧?这样的温度不算高。

楼主:
风扇正常,感觉温度明显编偏高,以前用西门子或其它产品,没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B:
参数正确吗?看看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电流只有额定60%左右,额定为142A,实际只有80A左右,非满载运行。

网友C:
变频器发热,请检查一下通风情况及过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