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台安N2 11KW电流传感器真的没人有吗???????????????

楼主(2004-07-12):
台安的机子不少吧?? 为什么11KW的电流传感器会没人有呢?? 有的兄弟能否帮帮忙!!!

网友A:
何以确定这电流传感器坏,我有020-88281886

网友B:
我试过废掉检测电流的霍尔元件部份可正常运行,有一次遇到一个2.2k的台安通电运行时总报oc,估计是电流检测部份损坏但找不到元件换,废掉它后运行正常 ,但要注意此时没有电流保护了易坏模块

网友C:
实在没有拆开修一下好了,不过要费点时间!

楼主:
TO:李春发 你说还要一个坏的而且外观看不出的给你你才肯卖啊? 是不是真的??? 电话不是我打的,我想确认一下

网友D:
你把传感器型号报出来,俺帮你查查!!

楼主:
To:茶花电子 LB-10GA 902A 上面就是传感器的形号,谢谢!!

网友E(2004-08-29):
哈哈,我知道你这是什么了,告诉你,这产品是日本LEM货,我公司就有可以直接替代它的产品,快来跟我们联系呀!产品型号为HDC-400LB系列。025-86414287

网友F:
各位老大:我也有3台 台安N2 3.7KW变频器,也是通电起动就报OC啊!请教各位老大帮帮忙了,该怎么修啊????????那个传感器的编号是什么?

网友G:
TO:jp973 可以用lem或田村的传感代替,我修过台安N2系列的很多台,可以帮修呀,我在深圳

网友G:
TO:天荣 我有这种传感器的现贷,

网友H:
台安N2的就是差,我公司的台安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台安就没信心。

网友I:
不是电流传感器坏,大部分都是电流检测光藕坏了,换了就行。

网友J(2008-12-29):
楼上说废掉也可,是只废掉那个坏的吗?那少了一个传感器,主板就检测到了,台达的牌子我试过带负不行的 ,只是空载不报故障

网友K(2010-07-11):
引用 网友G:
TO:天荣 我有这种传感器的现贷,

网友K:
引用 网友G:
TO:天荣 我有这种传感器的现贷,

你有LB-10GA 150A 4V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