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为什么电流输出信号响应慢?

楼主(2004-07-12):
有一个这样的电路:用78L05给敏感元件供电,敏感芯件输出一个V级电压信号,此信号经过仪表放大器放大转换成mA级电流输出,每次一通电,电流信号需要1到2分钟才能达到一个稳定值,不知是何故?

网友A:
通电后预热应属正常现象

楼主:
如果我用这些电子元件做电压信号输出时,响应就很快的,可以用uS级形容。我的电流信号是通过仪表放大器输出的,不知是否跟仪表放大器的性能有关?

网友A:
查仪表放大器有没有积分电路

楼主:
没有积分电路,仪表放大器为INA114,BB公司的。

网友B(2004-08-29):
我建议你不要用专门的信号转换器件,你对它所有的外围电路都了解吗,不如直接用一些简单的信号转换的电路或模块吧,国内就有!如不嫌弃,可以和我联系呀,我们可以直接的进行交流,电话:025-86414287 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