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200KHz 最大A/D 采样率是每秒多少次啊?

楼主(2004-07-12):
200KHz 最大A/D 采样率是指每秒钟采集200次还是多少啊? 这个是该如何换算的呢? 请各位大哥指点! 谢谢!

网友A:
200K Hz = 200 * 1024 次/每秒

网友B:
200KHz=200K Samples/s

楼主:
谢谢两位了 我这是PC104系统的采集卡 20万次每秒速度 真是太高了 如果实际采集就这么高 那存储起来可能就太麻烦了啊

网友B:
实际的采样速率应该是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控制的。

网友C(2005-04-03):
我认为200K Hz = 200 * 1000 次/每秒即:200KHz=200K Samp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