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工况

楼主(2004-07-12):
电压波动对380V变频器正常运行多大影响??

网友A:
影响不大,可设定基频电压为定值

网友B:
如果电压经常急速波动则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C:
推荐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D:
是有大负载启动的话,加电抗器一般也没效果,最好选用输入电压宽带较宽的品牌,ABB在这方面就较差,我碰见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