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问题

楼主(2004-07-12):
请问,工厂 用 电动机 带动 减速器 进行 调速。 请问,可以用变频器改造吗? 因为减速机器 维护比较麻烦。 谢谢

网友A:
想把减速想省掉? ----不可以

网友B:
作何用途?启动力矩是否很大?

楼主:
就是一台电机带个减速器,负载是水泵。 我想把减速器省掉,维修保养太麻烦。 就是怕电机转速低,扭矩不 够。 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是初学者,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谢谢!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B:
水泵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