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问关于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07-13):
请问在485进行一对多的半双工通信的时候如何接受数据?比如如果两台以上从机同时发数据,那不就冲突了么?用什么方法解决呢?//bow

网友A:
要用轮询的方式, 让不同的从机分别回应. 只有被指定的站才能回应, 不能有两或多个站同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