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怎样去计算控制电路电线的大小

楼主(2004-07-13):
各位大侠: 在控制电路中,用按钮控制150米远处的8个24V,50HZ的交流接触器线圈,且这8个接触器都是互锁的,请问用1平方的铜芯线够吗?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去计算控制电路(按钮,限位,接触器线圈,继电器的组合)的需要用电线的大小?

网友A:
不可能!我试验过,50米左右就不行了。线压降太大。150米电阻是多少?你测量过吗?你只要把电压提高3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