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分程控制

楼主(2004-07-13):
我公司用的DCS系统是日本横河公司的CENTUM CS 系统,在进行回路组态时,需要采用分程控制,系统提供的功能块中有FOUT 和SPLIT ,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另外我想各位专家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分程控制的原理,以及在哪些场合需要采用分程控制.谢谢了!

网友A:
FOUT,上游输出值分配给下游多个控制块,作为下游控制块的设定值。用于串级回路,上游一输出对应下游多控制块各设定值。 SPLIT,分层控制块。上游输出值对应下游两个控制块不同的操作量程

网友B:
在一般的过程控制系统中是一个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去带动一个控制阀作全行程的动作,而分程控制系统,具有控制多阀的功能,如图4-11所示,每个控制阀只能在控制器输出信号的某一区段范围内作全行程的动作,控制器输出信号区段的划分必须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来确定。[26]分程控制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扩大控制阀的可调比,提高系统的控制品质赠加系统的稳定性;另一种是满足工艺操作的某些特殊要求 我用过分程控制,

网友C(2005-05-28):
去看一下分程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