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检测市场

楼主(2004-07-13):
为什么现在的视觉系统检测市场很难热起来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样才能使我国的视觉系统检测市场热起来?请大家有空来聊聊这个话题。

网友A:
我有幸接触过一个视觉检测系统,我是做PLC程序的,对视觉检测系统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说说我的看法,首先我认为凡是有必要应用视觉图象分析的场合,一般被测物体精度要求都比较高,但是由于工业场合的环境不好造成图象分析的重复性不好。其次,对被测物体表面要求比较高,因为是通过光源照射然后反射给摄象头的,如果表面粗糙,或者有油迹都会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但是有时候,我只需要检测位置精度就够了。而且在光源的调整方面也比较困难,光源强度变化直接影响测量结果。 以上为我给人一点体会,欢迎行家进行指点。

网友B(2004-08-20):
求助:我公司是生产印刷PS版产品,现急需安装PS版在线检测,请问哪家公司生产有此类视觉检测设备。 wangmz@tom.com Tel:028-88152343(小灵通)

网友C:
请联系松下电工视觉检测系统: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D:
我问公司就是做视觉检测的,请把你的的需求写清楚了电邮给我. 邮箱:hyongcool@tom.com 电话:13683332169(北京)

网友E(2005-06-27):
个人觉得真正懂的人不是很多吧

网友F:
松下电工视觉检测 您的东西太贵了。我知道您东西的性能。单不是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