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编程求教!

楼主(2004-07-13):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就是用两个传感器(一个测温,一个测速),连接到横河川仪公司的AX-100记录仪表,仪表自带RS-485接口上接计算机,所以中间通过7520转换模块转换。我想请问一下,4520模块中rs-485下的DATA+和DATA-接口,以及RS-422下的TX+,TX-,RX+,RX-接口分别是什么意思,怎么接仪表? 仪表说明书说仪表要用MODBUS协议,但是我在PC上用VB编程怎么体现我在遵守这个协议啊?还用因为是采集两个传感器的数据,各位大虾能教我怎么去分开采集的数据么?

网友A:
2 线式 485 是半双工, 收送都是经由 Data 线. 4 线式 422 是全双工, 收是 RX线, 送是 TX 线. +/- 是因为采用 differential 的信号. 485 接线时, 7520.Data+ === Device.Data+ 7520.Data- === Device.Data- 422 接线时, 应该是... Converter.TX+ === Device.RX+ Converter.TX- === Device.RX- Converter.RX+ === Device.TX+ Converter.RX- === Device.TX-

楼主:
谢谢. 再请教下,在编程的时候,程序对采集过来的信号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什么啊.

楼主:
请问FIFO数据有什么特点,是不是一般对仪表取数据都是让仪表输出FIFO数据

网友A:
在低速的数据采集时, FIFO/Buffer 可以减少回应时间的 delay. Device 有 Buffer 时, Device 会不断的更新 Buffer. 待 Client 端询问时, 立及回应 Buffer 中的数据. Device 无 buffer 时, 待 Client 端询问时, 才去取数, 然后回应.

楼主:
我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做软件调试时,周期性发送两个的数据信号(每个信号87个字符),我的软件刚开始接受过程中老是会接受两遍第一个信号,然后在接受一遍第二个信号,而且刚开始还有零值,不过一会就没了.我想是不是我的采样时间和发送时间设置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下,我该如何调试.

网友A:
即然周期性的发送会有问题, 那就手动测试看看. 即然处理两个数据信号有问题, 那就先测一个看看.

楼主:
to GaryLin: 能告诉我你的信箱么?我把我的程序发给你看看,你能否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