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问富士电容

楼主(2004-07-13):
请问,有人知道富士45KW变频器用的电容是多大的吗?我看体积才77*130,不知道容量是多少

网友A:
估计是四个4700u/400v.

网友B:
李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您告诉我富士G9S11KW变频器的开关电源驱动K1317的集成电路型号为SA51709500,但我的这块IC只是头两个字符不清,其余是清楚的,上书:??4AL7YG,不知两者是否一致?上面??是看不清的两个字符。生怕出错,因此致函再次请教。麻烦您了。盼复。 " 南方老者"敬上

网友A:
你所指的不是其型号。下面还有一行字就是SA51709500。

网友C:
拆机二手电解电容,容量4700UF/450V,品牌:日本nichicon,外形尺寸77*130。10余只,价平。0755-83914898

楼主:
日立电容6800UF/400V尺寸也有77*130的啊,不过贵了点,不确定富士45KW上用的到底是4700还是6800的,可差好多啊

网友C:
富士45KW上用的是4700

网友D(2009-06-09):
富士变频器45KW什么尺寸 我想配柜子 不知道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