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哪位知道gprs中的冗余信息有多少?

楼主(2004-07-13):
我想知道一条gprs信息中tcp/ip的协议头,结束符什么的占多少,哪位大侠知道?比如我要发一条130字节的gprs数据,实际会发出去多少呢?谢谢了。

网友A:
SARO-1010P/EP的DTU只有在和中心端建立TCP连接的时候会产生冗余数据,就是把自身的信息发给中心,以后只要在这链路未断的情况下,发送的数据是不会产生冗余数据。冗余数据为45个字节,具体格式如下: 8位HEXID(4位) + 11位电话号码 + 三次握手登入 + 其它信息 = 45个 所以你发130字节实际会发送130+45=175个字节.

网友A:
同时请参考下面的连接: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4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