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垦svf系列的说明书

楼主(2004-07-13):
恳求三垦SVF-113-380C的说明书 多谢!

网友A(2008-08-20):
老掉牙的机器吗?

只有印刷版的,你要了解什么功能?可以在帖子上写出来

网友B:
我想知道哪个端子是模拟输入,哪个端子是模拟输出,哪个端子是正转驱动,12v需要和com端子短接吗,具体的说怎么接线.请发到我的邮箱jdhasd1969@126.com.谢谢!

网友C(2008-10-28):
具体接线如下:

ARM端子:变频器报警信号输出端子。可接AC250V1A接点(报警状态是接通)。

+42与-42端子:4-20mA频率设定信号输入端子。将4-20mA的直流电流从+42流向-42,在此时通过电流控制频率。在使用时,将线路版上的控制信号转换开关设在EXT处。

GND,VRC,VR+端子:在GND,VRC,VR+之间连接外部电位器(1/4W 3K)。即在GND,VRC之间施加0-5V的电压信号来设定频率。在使用时,将线路版上的控制信号转换开关设在EXT处。GND控制电源公用端。VRC外部电位器用及0-5V信号端。VR+外部电位器端子。

?FM+端子:频率表用端子。在GND与FM+之间接上灵敏度为直流 1mA的频率表头。

COM端子:输入控制信号公用端子。

RST端子:报警复位端子。与COM端子连通复位。

RUN端子:运行信号端子。与COM端子连通运行。

REV端子:逆转信号端子。与COM端子连通逆转。

12V端子:12V电源输出端子。与COM端子连通可提供12V10mA电源。

其它端子用处不大。

网友D:
我有说明书

网友E:
我可以上传一个电子版,到资料库,大家去下载吧,三垦网站也看一下www.sankenld.com.cn

网友F(2011-05-14):
求助三垦SVF说明书。多谢。1290552190@qq.com

网友G(2018-01-23):
svf-113报故障“4”,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有说明书

svf-113说明书发我一份,谢谢你!

10440233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