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李老师

楼主(2004-07-13):
变频器能带几个电机,我一直搞不清楚。如果一拖二,两台15KW的电机选变频器应选多大功率的呢? 请教了!

网友A:
30KW的变频器就可以(两个电机电流的总和不超过变频器的电流),两个电机要同时开停。

楼主:
多谢李老师了。 我还想请教一下,在接线方面应怎样处理。最多一台变频器能带几台电机?

网友A:
每个电机加装一个热继电器。没规定一台变频器最多能带几台电机。

网友B:
116786:能认识一下您吗?我在深圳,电话:0755-26996700。E-MAIL:jqx892@sina.com;或者留下你的邮箱地址可以吗?

楼主:
当然可以了!QQ:1167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