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至少4通道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4-07-13):
我要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需要至少4通道的温度测试仪(带PID输出控制)、加热控制器(调节加热器的电压、或电流、或功率,不想通过控制加热器的通断来调节温度),谁有这方面的产品和资料,请赐教,非常感谢!smile_bjpw@sina.com

网友A:
请用多路巡检仪+移相脉冲,控制可控硅电压(电流)输出

网友B:
我公司有德国西卡的温度控制器资料已经发过去了!请查收!

网友C:
推荐:shanghai@shyizhong.com 021-66302034*806,联系姓刘的工程师,他刚为我们做过同样的东西。

网友D(2004-10-31):
可在三芰PLC上使用的温控模块 DCDZ-8AD-TC&WK温度控制模块使用说明 大成电子研究所研制的DCDZ-8AD-TC&WK温度控制模块采用单片机与专用16位温度转换集成电路, 通过FX2N(1N) PLC上预留的485通信口上加装FX2N-485-BD专用模块,(FX1N-485-BD).在触摸屏上操作, 进行温度检测与控制。该模块具有价格低廉、性能稳定、检测精度高、互换性强、不需对现有的PLC 程序进行改动即可直接使用的优点,是目前使用的FX2N-4AD-TC温度模块进行温度检测及控制的设备 降低成本、更新换代的优选产品。 环境特性:与FX1N, FX2N PLC相同 电源特性:24V DC ±10% 50mA 输入信号: 热电偶: 类型K 0℃---1000℃八路. 温度检测范围:类型K 0℃---1000℃ 分辨率:0.2℃ 温度显示数据寄存器:T0-T7对应D100-D107,加热状态显示寄存器:D108 温控范围设定数据寄存器:D330—D337, 加热控制寄存器:D340 温控输出:Y0-Y7对应T0-T7 接线 1. 热电偶正极分别接DCDZ-8AD-TC&WK模块的T0~~T7,负极接COM 2. 打开PLC的上盖板,将FX2N-485-BD插入预留的插座内,将随机配备的自攻螺丝将485BD固定; 3. 采用二芯屏蔽线,红线一端接DCDZ-8AD-TC&WK的A,另一端接FX2N-485-BD上的RDA;B接RDB; 并用330欧电阻将RDA和SDA相连,用导线将RDB和SDB相连,屏蔽线接在FX2N-485-BD上的SG端子上, 另一端剪齐悬空; 4. PLC电源+24接在DCDZ-8AD-TC&WK的24V端子上,COM接至0V端子上. 5. 八路温控的固态继电器分别接至Y0-Y7,公共端COM.。 运行: 接通电源后,DCDZ-8AD-TC&WK模块上的红色指示灯闪烁即表明其工作正常;反之异常。 PLC 接通电源后,FX2N-485-BD上的RD,SD LED 通讯时高速闪烁,表明其工作正常;反之异常。 M8063 为0 时,通讯正常;为1 时,通讯异常。根据这一特性,可在程序中加入安全保护措施。 青岛大成电子研究所 青岛市富饶路31号-7-502 邮编: 266100 服务热线电话: 0532 5988631 2764373 传真:0532 3831721 e-mall:dchdz@public.qd.sd.cn

网友E:
简单实用,用四台PID调节仪+固态模块+可控硅+仪表箱,可定做! jiate888@sohu.com

网友F(2005-11-10):
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就可以了.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