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修改此程序

楼主(2004-07-13):
LD M8000 AND X000 ANI C1 OUT T0 K20 MPS ANI T0 ANI T1 MOV K1 D100 MRD AND X000 ADD D100 K1 D100 MPP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OUT T1 K10 OUT C1 K200 END 上面为三菱FX2N-16MR的PLC跟三菱FX2N-2DA的模块,想输出模拟量的电压,可现在上面的程序只能输出电压,只第一不受时间控制,后面的就不受时间控制,且此程序会反复运行。哪位大哥帮忙修改下此程序,将它改为电压的输出能受时间控制,且只让它运行一次就自动停止,并电压归零,请各位高手尽情发挥,深深的感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用步进指令STL让电压输出完成后使状态复位,前面输出电压亦归零。另外可在STL命令后串一个时间继电器,这样时间也就可随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