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协议的数据是如何传输的

楼主(2004-07-13):
小妹刚开始做hart协议,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些问题,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的数据传输是如何实现的呀!用什么语言呀!我看一些资料上介绍的是DDL,谁有详尽的资料可供参考.我要做的是EJA530智能变送器,多谢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ddl是设备描述语言,hart基金会靠他实现互操作性

网友B(2008-07-01):
是要连接EJA530仪表吗,

用什么语言,那关键看你什么平台啦。做HART接口卡通常用MCU完成,但然用C语言最合适啦

至于DDL那扯远了,那是用来描述设备的,比如EJA530就有一个用DDL编写并编译好的DD文件,供上位机使用的

通常我们不用DD的,只用到HART的基本命令就够了。

网友C(2008-08-23):
HART仪表硬件基本由MCU(如MSP430)+HART调制解调芯片(如A5191,HT20C15,HT1200M)+AD芯片(如AD421)及相关外围电路组成。

MCU通信UART完成HART报文的收发控制,MCU来分析并处理HART报文(命令)。

网友D:
HART是个过渡性的协议,除了现场有人拿了375装模作样外,很少有控制系统支持HART协议,既使有也很贵;

网友E(2008-11-16):
嘿嘿!

比如上海FOXBORO公司的FBM214卡件,就是利用Hart协议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