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NC传输问题

楼主(2004-07-13):
有四台NC机床与电脑之间互传程式,分别有转换开关控制只能有一台和电脑互传,其中有一台只能传给电脑不能接收,所有线路和开关盒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查接口芯片。 这种用转换开关控制选点的方式有问题,容易造成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