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7编写串级pid

楼主(2004-07-13):
各位大侠: 用step 7怎么编串级pid。有现成的功能块吗?请各位帮忙?小弟多谢了!!!

网友A:
何谓串级?PID何做多了就没听过

网友B: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没有现成的功能块。 其实我连串级控制的思路都没有。什么前级输出作为后级的输入,晕! 有什么进展请和我分享哦!

网友C:
呵呵,串级控制,使用PID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