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300通讯

楼主(2004-07-13):
请问高手们S7-300的CPU指示灯BF和SF分别代表什么意义?我用SFC14和SFC15与DP从站进行PROFIBUS通讯,SF指示灯亮,BF指示灯闪烁,DP从站显示没有数据交换,不知是什么原因,该从那里下手,请大家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高手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A:
sf是故障指示BF通迅指示

网友B:
兄弟: 总线故障的原因有许多的,说不好

网友C:
先看你的硬件组态 dp有没连在网上(打叉就没连上),其次看你的硬件组态变频的方式与你在变频器上设置的及编程中地址对应是否正确,sf故障指示,它的亮有时不会影响,bf网络故障,它亮正常

网友D:
你最好检查一下硬件配置,是不是硬件配置的型号跟实际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我就曾经用过,只要你配置完全正确,就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或者线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