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器/变送器选型参考

楼主(2004-07-13):
湿敏电容一般是用高分子薄膜电容制成的,常用的高分子材料有聚苯乙烯、聚酰亚胺、酷酸醋酸纤维等。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敏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其电容量也发生变化,其电容变化量与相对湿度成正比。湿敏电容的主要优点是灵敏度高、产品互换性好、响应速度快、湿度的滞后量小、便于制造、容易实现小型化和集成化,其精度一般比湿敏电阻要低一些。国外生产湿敏电容的主要厂家有Humirel公司、Philips公司、Siemens公司等。以Humirel公司生产的SH1100型湿敏电容为例,其测量范围是(1%~99%)RH,在55%RH时的电容量为180pF(典型值)。当相对湿度从0变化到100%时,电容量的变化范围是163pF~202pF。温度系数为0.04pF/℃,湿度滞后量为±1.5%,响应时间为5s。

楼主:
法国humirel公司又一新款:HS1101LF 。高精度2%;极好的线性输出;       。1--99%RH湿度量程;-60到140摄氏度的温度工作范围;       。响应时间5秒;湿度输出受温度影响极小;       。防腐蚀性气体;常温使用无需温度补偿;无需校准;       。电容与湿度变化0.34pf/%RH;典型值180pf@55%RH;长期稳定性及可靠性,年漂移量0.5%RH/年

楼主:
用HS1101做的频率输出湿度模块,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测湿度的OEM用户,有很小的易于安装的接头,可以非常节省成本的机械自动安装。由于它是线性的频率输出湿度检测模块,因此可以直接与微处理器相接,HTF3223比HF3223多一个热敏电阻在PCB板上用于温度测量     采用专利电容HS1101设计制造     宽量程:10~95%RH,稳定,比例线性的频率输出     精度±5%RH ,工作温度范围 –40~80℃     可选的10KΩ+/-3% NTC 温度传感器(HTF3223)     温度特性好     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低成本   适合产量不大的客户,详细情况请来电咨询!

楼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农业、暖通、纺织、机房、航空航天、电力等工业部门,越来越需要采用湿度传感器,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业越高,对环境温、湿度的控制以及对工业材料水份值的监测与分析都已成为比较普遍的技术条件之一。湿度传感器产品及湿度测量属于90年代兴起的行业。如何使用好湿度传感器,如何判断湿度传感器的性能,这对一般用户来讲,仍是一件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1 湿度传感器的分类及感湿特点        湿度传感器,分为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为在基片涂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气中的水蒸汽吸附于感湿材料后,元件的阻抗、介质常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制成湿敏元件。        国内外各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水平不一,质量价格都相差较大,用户如何选择性能价格比最优的理想产品确有一定难度,需要在这方面作深入的了解。湿度传感器具有如下特点:        1.1 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1.2 湿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        湿敏元件除对环境湿度敏感外,对温度亦十分敏感,其温度系数一般在0.2~0.8%RH/℃范围内,而且有的湿敏元件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其温度系数又有差别。温漂非线性,这需要在电路上加温度补偿式。采用单片机软件补偿,或无温度补偿的湿度传感器是保证不了全温范围的精度的,湿度传感器温漂曲线的线性化直接影响到补偿的效果,非线性的温漂往往补偿不出较好的效果,只有采用硬件温度跟随性补偿才会获得真实的补偿效果。湿度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也是重要参数。多数湿敏元件难以在40℃以上正常工作。        1.3 湿度传感器的供电        金属氧化物陶瓷,高分子聚合物和氯化锂等湿敏材料施加直流电压时,会导致性能变化,甚至失效,所以这类湿度传感器不能用直流电压或有直流成份的交流电压。必须是交流电供电。        1.4 互换性        目前,湿度传感器普遍存在着互换性差的现象,同一型号的传感器不能互换,严重影响了使用效果,给维修、调试增加了困难,有些厂家在这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互换性仍很差)取得了较好效果。        1.5 湿度校正        校正湿度要比校正温度困难得多。温度标定往往用一根标准温度计作标准即可,而湿度的标定标准较难实现,干湿球温度计和一些常见的指针式湿度计是不能用来作标定的,精度无法保证,因其要求环境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情况,(最好在湿度环境适合的条件下)在缺乏完善的检定设备时,通常用简单的饱和盐溶液检定法,并测量其温度。        2 对湿度传感器性能作初步判断的几种方法        在湿度传感器实际标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简便的方法进行湿度传感器性能判断与检查。        (1) 一致性判定,同一类型,同一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最好一次购买两支以上,越多越说明问题,放在一起通电比较检测输出值,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观察测试的一致性。若进一步检测,可在24h内间隔一段时间记录,一天内一般都有高、中、低3种湿度和温度情况,可以较全面地观察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温度补偿特性。        (2) 用嘴呵气或利用其它加湿手段对传感器加湿,观察其灵敏度、重复性、升湿脱湿性能,以及分辨率,产品的最高量程等。        (3) 对产品作开盒和关盒两种情况的测试。比较是否一致,观察其热效应情况。        (4) 对产品在高温状态和低温状态(根据说明书标准)进行测试,并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检测和实验前的记录作比较,考查产品的温度适应性,并观察产品的一致性情况。        产品的性能最终要依据质检部门正规完备的检测手段。利用饱和盐溶液作标定,也可使用名牌产品作比对检测,产品还应进行长期使用过程中的长期标定才能较全面地判断湿度传感器的质量。        3 对市场上湿度传感器产品的几点分析        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国内外湿度传感器产品,电容式湿敏元件较为多见,感湿材料种类主要为高分子聚合物,氯化锂和金属氧化物。        电容式湿敏元件的优点在于响应速度快、体积小、线性度好、较稳定,国外有些产品还具备高温工作性能。但是达到上述性能的产品多为国外名牌,价格都较昂贵。市场上出售的一些电容式湿敏元件低价产品,往往达不到上述水平,线性度、一致性和重复性都不甚理想,30%RH以下,80%RH以上感湿段变形严重。有些产品采用单片机补偿修正,使湿度出现"阶跃"性的跳跃,使精度降低,出现一致性差、线性差的缺点。无论高档次或低档次的电容式湿敏元件,长期稳定性都不理想,多数长期使用漂移严重,湿敏电容容值变化为pF级,1%RH的变化不足0.5pF,容值的漂移改变往往引起几十RH%的误差,大多数电容式湿敏元件不具备40℃以上温度下工作的性能,往往失效和损坏。        电容式湿敏元件抗腐蚀能力也较欠缺,往往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较高,有的产品还存在光照失效、静电失效等现象,金属氧化物为陶瓷湿敏电阻,具有湿敏电容相同的优点,但尘埃环境下,陶瓷细孔被封堵元件就会失效,往往采用通电除尘的方法来处理,但效果不够理想,且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不能使用,氧化铝感湿材料无法克服其表面结构"天然老化"的弱点,阻抗不稳定,金属氧物陶瓷湿敏电阻也同样存在长期稳定性差的弱点。        氯化锂湿敏电阻,具有最突出的优点是长期稳定性极强,因此通过严格的工艺制作,制成的仪表和传感器产品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稳定性强是产品具备良好的线性度、精密度及一致性,是长期使用寿命的可靠保证。        氯化锂湿敏元件的长期稳定性其它感湿材料尚无法取代。        4 用户选用须知        用户选用温湿度传感传感器时,应该对供货单位或供货厂家有所了解,由于湿度传感器一般用户难以进行检测,没有标准的湿度检测设备,所以应考察生产厂家的生产设施和生产许可证,特别是生产厂家无正规的检测设备(一般温湿度检测设备约百万元左右),没有正规检测设备如何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这是购买温湿度传感器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总之,人们使用湿度传感器的时间越长,认识就会越深入和全面。同时,也对产品提出新的要求,这给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动这项技术不断向新的高度发展。我们相信,湿度传感器产品会在应用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楼主:
HM1500(湿度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5VDC恒压供电,1-4VDC放大线性电压输出,便于用户使用       。宽量程:0~100%RH       。精度:±3%RH(10~95%RH范围)       。防灰尘,可有效抵抗各种腐蚀性气体物质       。非常低的温度依赖性

楼主:
HM1520(专业低湿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量程:0~100%RH,但是在1~20%RH 线性及精度最好     。5VDC供电,0~20%RH典型输出1~1.6VDC     。精度:±2%RH(1~20%RH范围)     。相对于同类产品价格极低     。适合用于低湿及露点测量需要的场合,如干燥箱、电缆充气设备中干燥气体湿度及露点的测量,开关中SF6露点的测量等

楼主:
德国的温湿度范围怎么样???

网友A:
[法国humirel公司又一新款:HS1101LF ] 多少银子?

楼主:
呵呵!!我么谈的是大洋,不说银子!!阁下要不要来点具体的呢!!

楼主:
湿度产品线很长的,在给大家看看我公司的一款产品。   MMY35-----GE露点湿度变送器     。专为4-20mA回路供电的干燥气体或设备用户设计     。平面金/氧化铝电容原理     。测量露点范围:-90~+10℃     。校准精度:±2℃(20℃环境温度时)     。可选RS485数字输出     DewPro MMY35是设计用于测量干燥空气装置露点的紧凑型微量湿度变送器探头,微机控制的DewPro MMY35提供和测得露点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MMY35测量露点范围:-90~+10℃(-135℉至+50℉),精确度为2℃(3.6℉),配有有效的平面电容性传感器。该仪器可用带DewPro通信软件的PC组态和控制,该软件使用户能设定露点范围,调节回路电流和读出露点。     MMY35可通过8芯连接线和PC对接,其中2芯用于RS485通信,2芯用于和24VDC电源相连的电流回路。除传感器和其陶瓷馈通座外,各与水接触的元器件均为316不锈钢材料。外壳为阳极氧化铝材料。一根3米长的8芯电缆作为配件。

楼主:
除了法国humirel公司的湿度产品之外,美国honeywell的湿度传感器也有独特的优势,请参阅其资料!   HIH3610(Honeywell湿度传感器):     。单片IC(集成电路)湿度传感器,低成本,大量OEM设计     。精度:3%,激光修正至5%     。5VDC输入,0.8~3.9VDC输出     。低功耗设计:200uA驱动电流,很适合电流供电的低功耗系统     。快速反映:15秒     。稳定性好,低漂移,抗化学腐蚀性能     。工作范围:–40~85℃,0~100%RH

楼主:
水汽压(e):是水汽在大气总压力中的分压力。它表示了空气中水汽的绝对含量的大小,以毫巴为单位。空气吸收水汽有一定限量,达到了限量就不再吸收,这个限量叫“饱和点”。空气中水汽达到饱和点时的水汽压,称为饱和水汽压(或称最大水汽张力)。饱和水汽压是温度的函数,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在同一温度下,纯冰面上的饱和水汽压要小于纯水面上的饱和水汽压。

楼主:
相对湿度(rh):湿空气中实际水汽压e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E的百分比,即        rh =(e/E)×100%       相对湿度的大小能直接表示空气距离饱和的相对程度。空气完全干燥时,相对湿度为零。相对湿度越小,表示当时空气越干燥。当相对湿度接近于100%时,表示空气很潮湿,越接近于饱和。

楼主:
露点(或霜点)温度:指空气在水汽含量和气压都不改变的条件下,冷却到饱和时的温度。形象地说,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为露珠时候的温度叫露点温度。露点温度本是个温度值,可为什么用它来表示湿度呢?这是因为,当空气中水汽已达到饱和时,气温与露点温度相同;当水汽未达到饱和时,气温一定高于露点温度。所以露点与气温的差值可以表示空气中的水汽距离饱和的程度。

楼主:
干湿球温度表:用一对并列装置的、形状完全相同的温度表,一支测气温,称干球温度表,另一支包有保持浸透蒸馏水的脱脂纱布,称湿球温度表。当空气未饱和时,湿球因表面蒸发需要消耗热量,从而使湿球温度下降。与此同时,湿球又从流经湿球的空气中不断取得热量补给。当湿球因蒸发而消耗的热量和从周围空气中获得的热量相平衡时,湿球温度就不再继续下降,从而出现一个干湿球温度差。干湿球温度差值的大小,主要与当时的空气湿度有关。空气湿度越小,湿球表面的水分蒸发越快,湿球温度降得越多,干湿球的温差就越大;反之,空气湿度越大,湿球表面的水分蒸发越慢,湿球温度降得越少,干湿球的温差就越小。当然,干湿球的温差的大小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如湿球附近的通风速度、气压、湿球大小、湿球润湿方式等有关。可以根据干湿球温度值,并将一些其它因素考虑在内,从理论上推算出当时的空气湿度来。干湿球温度表是当前测湿的主要仪器,但不适用于低温(-10℃以下)使用。

楼主:
HIH3610(Honeywell湿度传感器):     。单片IC(集成电路)湿度传感器,低成本,大量OEM设计     。精度:3%,激光修正至5%     。5VDC输入,0.8~3.9VDC输出     。低功耗设计:200uA驱动电流,很适合电流供电的低功耗系统     。快速反映:15秒     。稳定性好,低漂移,抗化学腐蚀性能     。工作范围:–40~85℃,0~100%RH

楼主:
发湿度表(计):利用脱脂人发(或牛的肠衣)具有空气潮湿时伸长,干燥时缩短的特性,制成毛发湿度表或湿度自记仪器,它的测湿精度较差,毛发湿度表通常在气温低于-10℃时使用。

楼主:
MMY35-----GE露点湿度变送器       。专为4-20mA回路供电的干燥气体或设备用户设计       。平面金/氧化铝电容原理       。测量露点范围:-90~+10℃       。校准精度:±2℃(20℃环境温度时)       。可选RS485数字输出       DewPro MMY35是设计用于测量干燥空气装置露点的紧凑型微量湿度变送器探头,微机控制的DewPro MMY35提供和测得露点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MMY35测量露点范围:-90~+10℃(-135℉至+50℉),精确度为2℃(3.6℉),配有有效的平面电容性传感器。该仪器可用带DewPro通信软件的PC组态和控制,该软件使用户能设定露点范围,调节回路电流和读出露点。       MMY35可通过8芯连接线和PC对接,其中2芯用于RS485通信,2芯用于和24VDC电源相连的电流回路。除传感器和其陶瓷馈通座外,各与水接触的元器件均为316不锈钢材料。外壳为阳极氧化铝材料。一根3米长的8芯电缆作为配件。

楼主:
LTM8901是全新概念的温湿度探头,采用了智能线性化技术,使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发扬长英科技数字化、网络化的特点,实现高精度、高互换性、方便的现场校准/安装,是经济性、方便性和先进性的统一。探头与探头之间可联网,也可以单只使用。使得您的系统更简单,更具兼容性,更易扩展。   1. 传感器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网络化传输,且传输过程中没有损耗;通讯距离长达100m以上。   2. 不需占用设备紧张的串口资源,而是占用设备丰富的I/O口资源;   3. 传感器由单片机为其远端供电,现场不需单独供电;   3. 生产工艺容易量产,产品具有高一致性;   4. 系统扩展容易,且成本很低;   5. 开放式通讯协议,便于后期开发。

楼主:
现在世面上流行的集成的,数字的温湿度控制器种类比较多,选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其稳定性,这对大家的设计很重要,不要片面的追求其价格!!!

楼主:
科学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防的技术,二是治的技术。防的技术是防止或减缓各种外界不利因素对档案制成材料的破坏作用,主要是改善档案保护条件。一是加强库房日常管理工作;二是通过库房建筑为改善档案保护条件创造物质前提。治的技术是对已经损坏或受到不利因素影响的档案进行处理,修复已遭损坏的档案,尽力恢复其历史原貌,增强其抵抗外界不利因素的能力。修复技术的基本内容有:去污、去酸、加固、修裱及字迹恢复等。      档案保护技术工作是档案工作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档案的命运,保护工作没做好,档案遭到损坏,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档案作为历史记录,有着参考和凭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大量档案要长期保存,一部分档案要永久保存。但反映和记录档案内容的物质材料的寿命是有限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做好档案保护工作都能加以解决。      在档案保护工作中应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档案保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技术,因此,应根据档案的特点,吸取其他领域的科技成果,不断提高保护技术的水平,更好地延长档案的寿命。      一、档案字迹耐久性      字迹是记录及反映档案内容的重要物质材料,其耐久性关系到档案的寿命。   档案字迹材料按其耐久程度大致可分三类:   1、耐久字迹材料:墨和墨汁、黑色油墨   2、比较耐久的字迹材料:蓝色和红色油墨;蓝黑墨水和碳素墨水、印泥。   3、不耐久的字迹材料:纯蓝墨水和红墨水;复写纸;圆珠笔和铅笔。   为了延长档案寿命,在形成档案中,应使用最耐久或耐久的字迹材料,不要使用不耐久的字迹材料。      二、档案库房温湿度的控制与调节   档案的寿命与档案库房的温湿度密切相关。不适宜的温湿度不仅可单独地作用于档案,而且可加速其他因素对档案的破坏。为了使档案库房的温湿度等符合档案的要求,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对档案库房的温湿度进行控制与调节。   档案库房的温湿度标准:   国家档案局于1987年正式颁发了《档案库房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对我国各类档案库房的温湿度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标准为温度14-24℃,相对湿度45-60%之间。   控制与调节档案库房温湿度的主要措施:   密闭、通风和采用空气调节设备。   1、通风的目的:根据空气流动的规律,有计划地使库内外的空气交换,从而达到调节库内温湿度的目的。   2、通风的原则:   ①库外的温度与相对湿度都低于库内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②库外的温度低于库内,而库内外相对湿度相同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③库外的相对湿度小于库内,而库内外温度相同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④库外温度低于库内,而库外相对湿度大于库内或库外温度高于库内,而库外相对湿度小于库内。此时需利用公式进行计算,将库内外的绝对湿度进行比较,若库外绝对湿度小于库内,则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3、通风注意事项:   ①通风时,应对库内外温湿度进行监测,注意其变化的情况,随时采取相应措施。   ②通风时应防止库内结露。   ③通风时应注意防尘和防有害气体进入库内。   ④通风后应立即密闭,使库内适宜的温湿度状况得以较长时间的稳定。      三、档案修复技术   修复原则:   1、修复中采用各种材料、方法对档案制成材料不能有损害,应有利于延长档案寿命。   2、保持档案原貌。   3、使用的修复方法事先要经过试验,确有把握后,才能着手修复工作。   档案修裱   修裱是使用粘合剂和纸张对档案进行修补和托裱,以恢复档案原貌,增加其强度,延长寿命。      四、档案的保管   档案保管工作的内容   1、档案的库房管理,即库房内档案科学管理的日常工作。   2、档案流动中的保护,即档案在各个流动环节中,一般的安全防护。   3、档案保护的专门措施,即为延长档案的寿命而采取的诸如复制和修补等各种专门的技术处理。   档案保管工作的意义   1、档案保管工作是整个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工作环节。   2、档案保管工作是贯彻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的重要环节。   3、档案保管工作质量的高低,对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重大影响。   档案损毁的原因   (一)人为损毁的原因   人为(或社会)损毁的原因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由于政治斗争及其他各种原因,对某些档案文件进行有计划、有意识地破坏。   2、由于档案工作人员以及接触档案的有关人员,工作麻痹大意,或疏忽职守,或不遵守规章,以及缺乏档案管理工作知识等,导致管理和使用不善,造成了档案的丢失、损毁或档案管理系统的紊乱。   3、在档案的管理中,档案的管理和利用难以避免地加速档案的老化和磨损等。   (二)自然损毁的原因   档案自然损毁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1、内因,就是档案本身,即文件的制成材料。   2、外因,就是档案所处的环境和保管档案的条件。   档案保管工作的任务   档案保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了解和掌握档案损坏的规律,通过经常性的工作,采取专门的技术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档案的损毁,延长档案的寿命,维护档案的物质安全和政治安全。   保管档案的基本要求   1、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2、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3、加强重点,照顾一般   4、立足长远,保证当前      五、档案保管的基本条件   开展档案的保管工作,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否则是难于做好这项工作的。档案保管工作基本的物质条件主要有:档案库房、档案装具和档案的包装材料。   档案库房   档案库房建筑为档案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库房建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档案的保护条件和库房管理措施的效果。   档案装具   档案装具是档案馆、室必需的基本设备。档案装具各类很多,各有所长,应根据库房的特点和档案的价值及规格的不同,合理选用,灵活配置。目前,我国使用的档案装具主要有:档案架、档案箱、档案柜。   档案包装材料   档案的包装非常重要,它既可防止光线、灰尘及有害气体对档案的直接危害,又可减少机械磨损。目前,我国包装档案的材料一般有三种:卷皮、卷盒和包装纸等。      六、档案库房的管理   库房的管理工作是档案保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因此,只有做好经常、具体的库房管理工作,才能为整体的档案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秩序。   档案架、柜的排放与编号   库房中的档案架、柜的排放,应合乎下列要求:   1、排列整齐,横竖成行。   2、避免光线直射,注意通风。   3、节约库房面积和空间,存取方便。   为了便于对库房内的档案的管理和迅速取放,所有的档案架、柜都应进行统一编号。编号的一般方法是:自门口起,从左到右编架、柜号,如果架、柜有栏,也是从左向右编号,格与五节箱则自上向下编号。   全宗排列与档案存放   全宗的排列,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全宗号流水排列,一种是按全宗分类(分全宗群)排列。前者简便易行,后者能把属于同一类型的全宗排在一起,能较好地保持全宗之间的群体联系。   档案存放方式,可以采用竖放与平放两种。竖放是目前采用最多、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其优点是便于存放和提供利用。平放,取放档案不大方便,但对保护档案有利,特别适合保管珍贵档案和不宜竖放的档案。   全宗卷   在档案馆、室工作中,专门为了保存和管理某一全宗而形成的能够说明全宗历史情况的文件材料,以全宗为单位组成的专门案卷,称为全宗卷。   全宗卷的内容通常包括:移出和接收档案的文据,立档单位和全宗历史考证,全宗整

网友B:
不是的吧,上面提到的湿敏电容参数性能有点问题啊,居然都是小于0.5pF/%rh。E+E工厂最差的湿敏元件仅仅一种用于暖通某个型号的也有0.45pF/%rh,工业级都大于1PF/%RH,温度系数最大的是 (-0.004±10%)*RH*(T-20)。不过E+E的湿敏元件不对外销售,工厂内到处满地都是,随便捻一片起来市场价也要几十欧元,工业级要一百多欧元。

网友B:
楼上有两位提到过GE公司的MMY35,哈哈,这个我不要太熟。MMY35主要是用于低湿露点的OEM产品,压力范围0~10公斤,在不同的压力下,得到的是这个压力下的露点值。MMY35的标准输出是4~20mA,关于485接口嘛,这个哪个,是用于对MMY35进行线形校正,也就是用于传感器校正的,不能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因为GE的通信协议是保密的。MMY35的电气接口为四线,其中两线红黑为4~20mA,两线黄棕为485通信。国内的代理商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一家,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家拥有对MMY35检验和校正的湿度标准。MMY35我已检验过超百台。我们虽没有出具国家证书的资格,但是我们有最完备的湿度实验室,最高精度可达到±0.2℃露点

网友B:
MMY35根据采样装置的复杂性,或者不需要采样装置,采样装置全部为不锈钢结构,可测量压力露点和常压露点,可配露点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单模块最大可采样8路信号,模块可联网,最大为16块)提供露点采集软件,可记录和查询露点历史数值和曲线,实时数据和曲线,软件级提供数据及曲线打印功能。或者提供通信协议,可直接转成带地址码的485总线信号,方便PLC及控制器应用,采集模块采样精度优于0.1%,而且,因为我们是代理商的源头,全国价格最优。

楼主:
楼上的兄台说得好,生意还得做嘛,如果有MMY35的用户欢迎与我联系,我们有良好的技术服务体系,让你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楼主:
空气湿度是指空气内含水分的多少,分为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一般指绝对湿度。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当空气湿度大于60%时,发生火灾的情况不多;当空气湿度在50%-60%时,可以慢慢燃烧,但不能蔓延;湿度在40%-50%时,能发烟燃烧但不容易扩大燃烧面积;当空气湿度在30%-40%时,较易燃烧并扩大蔓延;湿度低于25%时,极容易发生火灾。    了解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一些工矿、企业的生产中,尤为重要。只有时常注意空气湿度的变化,并依此制订相应的预防措施,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空气湿度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据统计,在一年中,6月、7月、8月份三个月的空气湿度最高,12月、1月、2月份的湿度最低,其中2月份的空气湿度为全年最低。在一天之中,12时至16时的湿度是低于当日平均湿度的。因此,在12月、1月、2月(此三月恰好是我国的冬季)的三个月内,要特别注意工作生活环境的空气湿度大小,预防火灾的发生。    有很多可燃物,如木材、纸张和布料等,它们的含水率是受空气湿度影响比较大的。空气变得干燥,可燃物体的水分就会被蒸发;反之,若空气变是潮湿,可燃物体便可从空气中吸收水分。   在干燥低湿度的环境中,静电火花与金属撞击火花就非常明显,极易引爆周围的爆炸性气体,如汽油蒸气、液化石油气等。如果是潮湿状态,由于物体表面和空气的水气较大,摩擦静电或金属撞击产生的能量被周围空气中大量的水分子迅速吸收,难以形成火花,从而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在潮湿的环境中,可燃物,尤其是木材或纸张的含水量比较高。遇火源时,木材或纸张中的水分必须被蒸发烘干,才能进入燃烧状态。而在干燥低湿的条件下,同样的火源要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所需的时间就短得多,火势蔓延的速度也快得多。或者说,以更小的火源,就能在同一时间内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    如何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呢,笔者以为可从下面几点来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    1.空气湿度很低时,很多人嘴唇干裂,身上衣服的摩擦静电非常明显;    2.手在接触金属物时,手指上有放电的感觉时,空气湿度低;    3.注意并记住电视和报纸上公布的湿度数据。    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预防森林火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等企业的生产车间(环境)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粉尘,这些粉尘中绝大多数是可燃或易燃粉尘,大量的可燃或易燃粉尘的沉积、悬浮,与空气混合接触,在一定的能量下,极易发生粉尘爆炸。而粉尘爆炸正是矿山、粉末金属等企业生产中最为可怕的爆炸,常常会形成重特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为预防粉尘爆炸,除了做好及时清扫粉尘、清除火源外,重要的一点是要时刻注意保持生产车间(环境)的空气湿度。    此外,空气湿度大小与森林火灾的发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当空气湿度低于25%时,森林极易着火,发生火灾。注意观察了解当时的空气湿度,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对于预防森林火灾,意义非凡。    再者,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储存、经营、生产场所,也应采取措施,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防止发生爆炸、起火,造成重大损失。

楼主:
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相对湿度传感器都含有一个用于提供片载信号调节功能的一体化电路。这个系列的传感器具有装在热固树脂聚合体内的电容性传感膜片,可与铂金电极相互作用。这种使用激光修正的传感器具有稳定性强、低漂移的特点,其精确度为+5%相对湿度。 吸收式湿度传感器可以同时提供温度和%RH(相对湿度)输出。片载信号处理功能可保证与相对湿度对应的线性电压输出。传感器激光修正使精确度达到+5%相对湿度,校准后精确度可达2%相对湿度。本产品的封装可以防护化学物质,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华氏-40度到185度) ,可在恶劣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典型应用: 冷藏 烘干 气象监测 电池供电系统 OEM组件

楼主:
先看一组来自某省公安消防总队的最新统计数字:   2003年10月份,全省发生火灾970起,死1人,伤2人,直接财产损失约532.5万元。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出动1464次,抢救遇险人员17人……   再看一件具体的例子:9月27日下午4时许,烟台福山高新产业区小吃一条街当街做菜的赵某打开液化气罐,不料,刚点着火,罐口处突然喷出一股烈火。赵某大惊之下,竟将液化气罐踹倒在地,并将防雨篷布盖在了上面。篷布立即被引燃,液化气罐通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火苗窜起2米多高。液化气罐随时可能升温爆炸,周围60余家做菜小摊上的200多人全部撤离现场。5分钟后,福山消防中队两部消防车赶至现场。火扑灭后经调查,赵某做菜时先打开罐口总角阀,因此处严重漏气,当他打开锅灶角阀点燃明火时,引燃了罐口泄漏的液化气,导致罐口突喷大火。   失火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都应该引以为戒。但我们都知道,一进入冬季,就到了一年一度的防火严峻季节,为什么呢?其实,冬季火灾高发,除了综合因素,冬季空气的湿度最低是罪魁祸首。   空气湿度是指空气内含水分的多少,分为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一般指绝对湿度。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当空气湿度大于60%时,发生火灾的情况不多;当空气湿度在50%~60%时,可以慢慢燃烧,但不能蔓延;湿度在40%~50%时,能发烟燃烧但不容易扩大燃烧面积;当空气湿度在30%~40%时,较易燃烧并扩大蔓延;湿度低于25%时,极容易发生火灾。   空气湿度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据统计,在一年中,6月、7月、8月份三个月的空气湿度最高,12月、1月、2月份的湿度最低,其中2月份的空气湿度为全年最低。在一天之中,12时至16时的湿度是低于当日平均湿度的。有很多可燃物,如木材、纸张和布料等,它们的含水率是受空气湿度影响比较大的。空气变得干燥,可燃物体的水分就会被蒸发;反之,若空气变得潮湿,可燃物体便可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吸收多了便不容易燃烧。   在干燥低湿度的环境中,静电火花与金属撞击火花就非常明显,极易引爆周围的爆炸性气体,如汽油蒸气、液化石油气等。如果是潮湿状态,由于物体表面和空气的水气较大,摩擦静电或金属撞击产生的能量被周围空气中大量的水分子迅速吸收,难以形成火花,从而避免了火灾的发生。在潮湿的环境中,可燃物,尤其是木材或纸张的含水量比较高。遇火源时,木材或纸张中的水分必须被蒸发烘干,才能进入燃烧状态。而在干燥低湿的条件下,同样的火源要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所需的时间就短得多,火势蔓延的速度也快得多。   那么,如何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呢?   1、空气湿度很低时,很多人嘴唇干裂,身上衣服的摩擦静电非常明显。   2、手在接触金属物时,手指上有放电的感觉。   3、注意并记住电视和报纸上公布的湿度数据。   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家庭防火,还有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预防森林火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楼主:
湿度   在计量法中规定,湿度定义为“物象状态的量”。日常生活中所指的湿度为相对湿度,RH%表示。总言之,即气体中(通常为空气中)所含水蒸气量(水蒸气压)与其空气相同情况下饱和水蒸气量(饱和水蒸气压)的百分比。   湿度测量的历史   湿度和温度很久以前就与生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用数量来进行表示较为困难。湿度计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天秤型(公元前179年)为最早的湿度计测。(温度计测可追溯到记载的希腊时代的温度计。)   --------------------------------------------------------------------------------   绝对湿度(Absolute humidity)   单位体积(1m3)的气体中含有水蒸气的质量(g)。   表示∶D=g/m3   但是,即使水蒸气量相同,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气体体积也要发生变化,即绝对湿度D发生变化。D为容积基准。   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气体中的水蒸气压(e)与其气体的饱和水蒸气压(es)的比/用百分比表示。   表示∶rh=e/es×100%   但是,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导致饱和水蒸气压的变化,rh也将随之而变化。   --------------------------------------------------------------------------------   饱和水蒸气压(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量是有限度的,达到限度的状态即可称之为饱和,此时的水蒸气压即称为饱和水蒸气压。此物理量亦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0℃以下即使同一湿度,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和与冰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i)的值不同,通常所采用的是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各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压表JIS-Z-8806在卷末记载。   露点(Dew Point)   温度较高的气体其所含水蒸气也较多,将此气冷却后,其所含水蒸气的量即使不发生变化,相对湿度增加,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相对rh达到100%饱和,此时,继续进行冷却的话,其中一部分的水蒸气将凝聚成露。此时的温度即为露点温度(Dew Point Temperature)。露点在0℃以下结冰时即为霜点(Frost Point)。   --------------------------------------------------------------------------------   不快指数"THI "(temperature humidity index)   不快指数这一术语,流行于表示居住环境,始用于1959年美国气象局。表示为:THI=(乾球温度td+湿球温度tw)×0.72+40.6,此数据70~75为半数不快,80以上基本上为全员不快,最近,市场上有不快指数计在得以销售。   实效温度(Effective Temperature)   不快指数是人体可感知的指数的简易表示方式,随着最近空气调和技术的发展,温度,湿度以外,又导入了风速等人间可感知的项目,从而创造了这个术语。与不快指数的差异不大,其变化较为接近。   --------------------------------------------------------------------------------   等价温度(Equivalent-Warmth)   包含实效温度的要素(温度,湿度,气流)以及辐射等4要素的术语。   混合比"X"(humidity mixing ratio)   对于1kg水蒸气以下的空气(干燥空气),包含Xkg比例的水蒸气,其质量的比例X(kg/kg)为混合比,即使温度压力和体积发生变化,只要水蒸气的量不变,其混合比不变。因此,为了便于计算,在工业上将混合比称为绝对湿度来使用。X为重量标准。   --------------------------------------------------------------------------------   空气线图   即表现含有水蒸气的空气(湿气)性质的线图,横轴表示的是热函(I),纵轴表示的是混合比(X),图中的1点所有表示的空气的状态称为状态点,知道了这个状态点,其状态下空气的干球温度,湿球温度,ludian温度,混合比,相对湿度,以及热函即可计算出来。   ※エ热函(kcal/kg)…干燥空气的显热和水蒸气的显热+潜热的合计。(即湿气的全热量)。   比湿"S"(Specific humidity)   即湿气(1kg)中所含的水蒸气(kg)。kg/kg来表示。   --------------------------------------------------------------------------------   比较湿度"φ"(percentage humidity)   即1kg干气中所含水蒸气量(湿气的绝对X)和同样温度的1kg干气所含饱和水蒸气量(饱和空气的绝对湿度Xs)的比值的100倍。   φ=X/Xs×100%或称为饱和度(Saturation degree)即φ=0为干燥空气,φ=100为饱和空气。   摩尔比(molar humidity)"λ"   即水蒸气压和干气的压力比,即两者的摩尔数的比。   --------------------------------------------------------------------------------   饱差(saturation deficit)   即es-e或Ds-D。在论述水的蒸发,干燥时用。   标准温湿度状态(JIS-8703)   标准湿度状态 1级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湿度状态 2级 :相对湿度 65±5%rh   标准湿度状态 3级 :相对湿度 65±20%rh   通常3级湿度状态为常湿。   标准温湿度状态 1类 :温度20±1℃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温湿度状态 2类 :温度20±2℃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温湿度状态 3类 :温度20±2℃ 相对湿度 65±5%rh   常温常湿:温度 20±15℃ 相对湿度 65±20%rh   --------------------------------------------------------------------------------   湿(干)球温度(Wet-bulb temperature)"tw"   与外部隔热的系统内气体与液体接触,气体传导给液体一定的热量,其受热液体部分蒸发,气体的温度,湿度以及液温均无变化时的液温(tw℃)为其时的气体状态的湿球温度。即其时的气体温度(t℃)为干球温度(化学工学词典)   断热饱和温度(Adiabatic Saturation temperature)"ts"   空气在断热的状态下与水接触,称为与水温相同的饱和空气。此时的温度为断热饱和温度。   ※湿球温度计的湿球感热部的表面的水分进行蒸发夺取潜热,与周围的空气进行热5m/sec以上时即可与断热饱和温度相同。   --------------------------------------------------------------------------------   水分活性(water activity)"Aw"   食品中所含的水分,与自由水区别开来,以结晶水的形态自由吸放。以前计算食品水分含水量的方式是将食品进行干燥比较其重量,最近采用热力学的方法使用自由水和自由度来表示水分活性的观点是比较合理方法,其值为Aw。   显热"kcal/kg"   随着物体温度的升降,干燥空气1kg所出入的热量/温度相当于○0.24T显热,0.24即为干燥空气的重量比热(kcal/kg℃)。   --------------------------------------------------------------------------------   潜热"kcal/kg"   物体的蒸发,凝聚相互变化时,即使出入的热量/温度的升降发生变化,其出入的热量不变。温度T的水蒸气1kg的潜热(597.3+0.44T)。597.3是蒸气的气化潜热。   热函   即物体的保有热量的总量。   --------------------------------------------------------------------------------   热水分比"μ"   不饱和空气从其他物体(例如其他空气,水,水蒸气等)上得到热和水分时,其空气的热函变化量⊿i和绝对湿度的变化量⊿X的比   μ=⊿i/⊿X   雾气   饱和空气中混有水滴的状态。   --------------------------------------------------------------------------------   含雪空气   饱和空气中混有雪和冰的状态。   比重量"γ"   标准状态(温度0℃、压力760mmHg、重力加速度g=980、665cm/S2)的比重量γ为1.293kg/Nm3。空气中水分的重量约为1~2%。当然,随着湿度压力而变化,空调方面较多以湿气的比1.2kg/m3来计算。   --------------------------------------------------------------------------------   比容积   干燥空气1kg所含湿气的容积。湿比重量的逆数。由此,1/1.2=0.833m3/kg〔DA〕,在此,kg〔DA〕表示的是干燥空气1kg。   比热"Cp"   是指湿气温度变化1℃时热量的变化。   Cp=0.240+0.44χ   此时的Cp:湿气的定压比热〔kcal/kg(DA)・℃〕    χ :湿气的绝对湿度〔kg/kg(DA)〕   --------------------------------------------------------------------------------   显热比(Sensible heat factor)"SHF"   空气的温度及湿度变化时,针对全热量(热函)变化的显热量比率,即:SHF=(Cp*⊿t)/⊿i   此时Cp:定压比热    ⊿i:热函变化量    ⊿t:温度变化量   实效湿度(Effective humidity)"E"   冬季连续干燥的时间较长,为防止火灾的发生以及确认木材的干燥度所使用。   E=(1-0.7)H0+0.7H1+(0.7)(0.7)H2+・・・・・・   此时的H0:当日的相对湿度   H1:前日的相对湿度   H2:前前日的相对湿度力

楼主:
一、传感器的定义   信息处理技术取得的进展以及微处理器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都需要在传感器的开发方面有相应的进展。微处理器现在已经在测量和控制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这些系统能力的增强,作为信息采集系统的前端单元,传感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传感器已成为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技术中的关键部件,作为系统中的一个结构组成,其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最广义地来说,传感器是一种能把物理量或化学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ttee)的定义为:“传感器是测量系统中的一种前置部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可供测量的信号”。按照Gopel等的说法是:“传感器是包括承载体和电路连接的敏感元件”,而“传感器系统则是组合有某种信息处理(模拟或数字)能力的传感器”。传感器是传感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被测量信号输入的第一道关口。

楼主:
含雪空气     饱和空气中混有雪和冰的状态。     比重量"γ"     标准状态(温度0℃、压力760mmHg、重力加速度g=980、665cm/S2)的比重量γ为1.293kg/Nm3。空气中水分的重量约为1~2%。当然,随着湿度压力而变化,空调方面较多以湿气的比1.2kg/m3来计算。

楼主:
绝对湿度(Absolute humidity)     单位体积(1m3)的气体中含有水蒸气的质量(g)。     表示∶D=g/m3     但是,即使水蒸气量相同,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气体体积也要发生变化,即绝对湿度D发生变化。D为容积基准。     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气体中的水蒸气压(e)与其气体的饱和水蒸气压(es)的比/用百分比表示。     表示∶rh=e/es×100%     但是,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导致饱和水蒸气压的变化,rh也将随之而变化。

楼主:
法国humirel公司的湿敏电容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楼主:
饱和水蒸气压(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量是有限度的,达到限度的状态即可称之为饱和,此时的水蒸气压即称为饱和水蒸气压。此物理量亦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0℃以下即使同一湿度,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和与冰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i)的值不同,通常所采用的是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各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压表JIS-Z-8806在卷末记载。     露点(Dew Point)     温度较高的气体其所含水蒸气也较多,将此气冷却后,其所含水蒸气的量即使不发生变化,相对湿度增加,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相对rh达到100%饱和,此时,继续进行冷却的话,其中一部分的水蒸气将凝聚成露。此时的温度即为露点温度(Dew Point Temperature)。露点在0℃以下结冰时即为霜点(Frost Point)。

楼主:
饱差(saturation deficit)     即es-e或Ds-D。在论述水的蒸发,干燥时用。     标准温湿度状态(JIS-8703)     标准湿度状态 1级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湿度状态 2级 :相对湿度 65±5%rh     标准湿度状态 3级 :相对湿度 65±20%rh     通常3级湿度状态为常湿。     标准温湿度状态 1类 :温度20±1℃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温湿度状态 2类 :温度20±2℃ 相对湿度 65±2%rh     标准温湿度状态 3类 :温度20±2℃ 相对湿度 65±5%rh     常温常湿:温度 20±15℃ 相对湿度 65±20%rh

楼主(2004-08-12):
二、 湿度传感器的分类及特点 1、 湿度传感器的分类 湿度传感器分为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产品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基片涂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气中的水蒸汽吸附于感湿材料后,元件的阻抗、介质常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制成湿敏元件。 2、 湿度传感器的特性: 国内外各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水平不一,质量价格都相差较大,用户如何选择性能价格比最优的理想产品确有一定难度,需要在这方面作深入的了解。湿度传感器具有如下特点:      (1) 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2) 湿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 湿敏元件除对环境湿度敏感外,对温度亦十分敏感,其温度系数一般在0.2~0.8%RH/℃范围内,而且有的湿敏元件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其温度系数又有差别。温漂非线性,这需要在电路上加温度补偿式。采用单片机软件补偿,或无温度补偿的湿度传感器是保证不了全温范围的精度的,湿度传感器温漂曲线的线性化直接影响到补偿的效果,非线性的温漂往往补偿不出较好的效果,只有采用硬件温度跟随性补偿才会获得真实的补偿效果。湿度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也是重要参数。多数湿敏元件难以在40℃以上正常工作。      (3) 湿度传感器的供电 金属氧化物陶瓷,高分子聚合物和氯化锂等湿敏材料施加直流电压时,会导致性能变化,甚至失效,所以这类湿度传感器不能用直流电压或有直流成份的交流电压。必须是交流电供电。      (4) 互换性 目前,湿度传感器普遍存在着互换性差的现象,同一型号的传感器不能互换,严重影响了使用效果,给维修、调试增加了困难,有些厂家在这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互换性仍很差)取得了较好效果。      (5) 湿度校正 校正湿度要比校正温度困难得多。温度标定往往用一根标准温度计作标准即可,而湿度的标定标准较难实现,干湿球温度计和一些常见的指针式湿度计是不能用来作标定的,精度无法保证,因其要求环境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情况,(最好在湿度环境适合的条件下)在缺乏完善的检定设备时,通常用简单的饱和盐溶液检定法,并测量其温度。      3、 对湿度传感器性能作初步判断的几种方法 在湿度传感器实际标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简便的方法进行湿度传感器性能判断与检查。 (1) 一致性判定 同一类型,同一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最好一次购买两支以上,越多越说明问题,放在一起通电比较检测输出值,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观察测试的一致性。若进一步检测,可在24h内间隔一段时间记录,一天内一般都有高、中、低3种湿度和温度情况,可以较全面地观察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温度补偿特性。 (2) 用湿毛巾或利用其它加湿手段对传感器加湿,观察其结露状态下的特性、灵敏度、重复性、升湿脱湿性能,以及分辨率,产品的最高量程等。 (3) 对产品在高温状态和低温状态(根据说明书标准)进行测试,并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检测和实验前的记录作比较,考查产品的温度适应性,并观察产品的一致性情况。 产品的性能最终要依据质检部门正规完备的检测手段。利用饱和盐溶液作标定,也可使用名牌产品作比对检测,产品还应进行长期使用过程中的长期标定才能较全面地判断湿度传感器的质量。 总之,人们使用湿度传感器的时间越长,认识就会越深入和全面。同时,也对产品提出新的要求,这给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动这项技术不断向新的高度发展。我们相信,湿度传感器产品会在应用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楼主:
现在这款新产品价格如何?能否告知一二?

楼主:
重拳出击,现在湿度产品特价销售!

楼主:
。高精度2%;极好的线性输出;         。1--99%RH湿度量程;-60到140摄氏度的温度工作范围;         。响应时间5秒;湿度输出受温度影响极小;         。防腐蚀性气体;常温使用无需温度补偿;无需校准;         。电容与湿度变化0.34pf/%RH;典型值180pf@55%RH;长期稳定性及可靠性,年漂移量0.5%RH/年      此款HS1101全力推广,欢迎来电洽谈!

楼主:
比容积     干燥空气1kg所含湿气的容积。湿比重量的逆数。由此,1/1.2=0.833m3/kg〔DA〕,在此,kg〔DA〕表示的是干燥空气1kg。     比热"Cp"     是指湿气温度变化1℃时热量的变化。     Cp=0.240+0.44χ     此时的Cp:湿气的定压比热〔kcal/kg(DA)・℃〕      χ :湿气的绝对湿度〔kg/kg(DA)〕     --------------------------------------------------------------------------------     显热比(Sensible heat factor)"SHF"     空气的温度及湿度变化时,针对全热量(热函)变化的显热量比率,即:SHF=(Cp*⊿t)/⊿i     此时Cp:定压比热      ⊿i:热函变化量      ⊿t:温度变化量     实效湿度(Effective humidity)"E"     冬季连续干燥的时间较长,为防止火灾的发生以及确认木材的干燥度所使用。     E=(1-0.7)H0+0.7H1+(0.7)(0.7)H2+・・・・・・     此时的H0:当日的相对湿度     H1:前日的相对湿度     H2:前前日的相对湿度力

楼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农业、暖通、纺织、机房、航空航天、电力等工业部门,越来越需要采用湿度传感器,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业越高,对环境温、湿度的控制以及对工业材料水份值的监测与分析都已成为比较普遍的技术条件之一。湿度传感器产品及湿度测量属于90年代兴起的行业。如何使用好湿度传感器,如何判断湿度传感器的性能,这对一般用户来讲,仍是一件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 下列此文供大家参考。 一、湿度传感器的分类及感湿特点 湿度传感器,分为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为在基片涂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气中的水蒸汽吸附于感湿材料后,元件的阻抗、介质常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制成湿敏元件。 国内外各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水平不一,质量价格都相差较大,用户如何选择性能价格比最优的理想产品确有一定难度,需要在这方面作深入的了解。湿度传感器具有如下特点: 1、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2、湿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 湿敏元件除对环境湿度敏感外,对温度亦十分敏感,其温度系数一般在0.2~0.8%RH/℃范围内,而且有的湿敏元件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其温度系数又有差别。温漂非线性,这需要在电路上加温度补偿式。采用单片机软件补偿,或无温度补偿的湿度传感器是保证不了全温范围的精度的,湿度传感器温漂曲线的线性化直接影响到补偿的效果,非线性的温漂往往补偿不出较好的效果,只有采用硬件温度跟随性补偿才会获得真实的补偿效果。湿度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也是重要参数。多数湿敏元件难以在40℃以上正常工作。 3、湿度传感器的供电 金属氧化物陶瓷,高分子聚合物和氯化锂等湿敏材料施加直流电压时,会导致性能变化,甚至失效,所以这类湿度传感器不能用直流电压或有直流成份的交流电压。必须是交流电供电。 4、互换性 目前,湿度传感器普遍存在着互换性差的现象,同一型号的传感器不能互换,严重影响了使用效果,给维修、调试增加了困难,有些厂家在这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互换性仍很差)取得了较好效果。 5、湿度校正 校正湿度要比校正温度困难得多。温度标定往往用一根标准温度计作标准即可,而湿度的标定标准较难实现,干湿球温度计和一些常见的指针式湿度计是不能用来作标定的,精度无法保证,因其要求环境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情况,(最好在湿度环境适合的条件下)在缺乏完善的检定设备时,通常用简单的饱和盐溶液检定法,并测量其温度。 二、对湿度传感器性能作初步判断的几种方法 在湿度传感器实际标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简便的方法进行湿度传感器性能判断与检查。 1、一致性判定,同一类型,同一厂家的湿度传感器产品最好一次购买两支以上,越多越说明问题,放在一起通电比较检测输出值,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观察测试的一致性。若进一步检测,可在24h内间隔一段时间记录,一天内一般都有高、中、低3种湿度和温度情况,可以较全面地观察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温度补偿特性。 2、用嘴呵气或利用其它加湿手段对传感器加湿,观察其灵敏度、重复性、升湿脱湿性能,以及分辨率,产品的最高量程等。 3、对产品作开盒和关盒两种情况的测试。比较是否一致,观察其热效应情况。 4、对产品在高温状态和低温状态(根据说明书标准)进行测试,并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检测和实验前的记录作比较,考查产品的温度适应性,并观察产品的一致性情况。 产品的性能最终要依据质检部门正规完备的检测手段。利用饱和盐溶液作标定,也可使用名牌产品作比对检测,产品还应进行长期使用过程中的长期标定才能较全面地判断湿度传感器的质量。 三、对市场上湿度传感器产品的几点分析 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国内外湿度传感器产品,电容式湿敏元件较为多见,感湿材料种类主要为高分子聚合物,氯化锂和金属氧化物。 电容式湿敏元件的优点在于响应速度快、体积小、线性度好、较稳定,国外有些产品还具备高温工作性能。但是达到上述性能的产品多为国外名牌,价格都较昂贵。市场上出售的一些电容式湿敏元件低价产品,往往达不到上述水平,线性度、一致性和重复性都不甚理想,30%RH以下,80%RH以上感湿段变形严重。有些产品采用单片机补偿修正,使湿度出现"阶跃"性的跳跃,使精度降低,出现一致性差、线性差的缺点。无论高档次或低档次的电容式湿敏元件,长期稳定性都不理想,多数长期使用漂移严重,湿敏电容容值变化为pF级,1%RH的变化不足0.5pF,容值的漂移改变往往引起几十RH%的误差,大多数电容式湿敏元件不具备40℃以上温度下工作的性能,往往失效和损坏。 电容式湿敏元件抗腐蚀能力也较欠缺,往往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较高,有的产品还存在光照失效、静电失效等现象,金属氧化物为陶瓷湿敏电阻,具有湿敏电容相同的优点,但尘埃环境下,陶瓷细孔被封堵元件就会失效,往往采用通电除尘的方法来处理,但效果不够理想,且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不能使用,氧化铝感湿材料无法克服其表面结构"天然老化"的弱点,阻抗不稳定,金属氧物陶瓷湿敏电阻也同样存在长期稳定性差的弱点。 氯化锂湿敏电阻,具有最突出的优点是长期稳定性极强,因此通过严格的工艺制作,制成的仪表和传感器产品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稳定性强是产品具备良好的线性度、精密度及一致性,是长期使用寿命的可靠保证。氯化锂湿敏元件的长期稳定性其它感湿材料尚无法取代。

楼主:
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楼主:
这里有没有分体式的温湿度变送器,我现在需要这么一台,用于实验室,温度要求在-40--150度。如果有,请给相关资料!

楼主:
表示空气中水汽多寡亦即干湿程度的物理量,称为空气湿度。湿度的大小常用水汽压、绝对湿度、相对湿度和露点温度等表示。公众天气预报中最常用的是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是空气中实际水汽含量(绝对湿度)与同温度下的饱和湿度(最大可能水汽含量)的百分比值。它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并不表示空气中湿度的绝对大小。      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一定体积的空气只能容纳一定量的水汽。如果水汽量达到了空气能够容纳水汽的限度,这时的空气就达到了饱和状态,相对湿度为100%。在饱和状态下,水份不再蒸发。高热的夏季遇到这种天气,人体分泌的汗水难以蒸发,感到闷热难以忍受。反之, 秋天有时也会遇到高温这只“秋老虎”,但由于湿度明显降低,人们浑身淌汗却很少会有“ 闷”的感觉。如果冬天遇到低温高湿天气,人们又会感到阴湿寒冷。空气中湿度太小,同样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南方人初到北方,沿海人咋去大西北,常会感到唇干口燥,甚至鼻出血 。当然,这是属于人的适应性问题了。      一般而言,相对湿度的日变化与气温的日变化相反,最大值出现在日出前后,最小值出现在下午2时左右。当然,当某地的天气发生突变时,湿度的这种变化规律就会被破坏。如高温低湿的午后,突然乌云翻滚,湿空气汹涌而至,当地的湿度就会迅速猛升。      相对湿度的年变化比较复杂,通常是多雨的季节湿度高,晴朗的天气湿度低,但各地的地理 条件、气温条件和雨季情况差异很大,难以概括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电视观众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当要预报一场降水即将发生时,预报员常会给出一张高空形 势预报图,图中用红色箭头表示西南暖湿气流,用蓝色箭头表示来自北方的干冷气流,并预 报说这两支气流将在某地区交汇,产生强降雨。      当然,这只是诸多降雨因素中的两个因素,是一种直观的图示。不过,它至少表明了两个含 义:其一,大气中的暖湿气流一般来自南方,干冷气流来自北方;其二,暖湿气流是产生降水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事实上,空气中的水汽一部分来自其下垫面上江河湖泊和潮湿土壤的蒸发,另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是主要的一部分)则来自热带地区特别是热带洋面。我国地处亚欧大陆东南部,因此,偏南或西南气流一般携带有暖湿空气,而西北气流是干冷空气的同义语。由春至夏,高温高湿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向北挺进,我国自南向北先后进入高温高湿的多雨季节。由秋至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冷空气步步南侵, 我国又自北向南先后经历低温低湿的少雨时光。

楼主:
比容积       干燥空气1kg所含湿气的容积。湿比重量的逆数。由此,1/1.2=0.833m3/kg〔DA〕,在此,kg〔DA〕表示的是干燥空气1kg。       比热"Cp"       是指湿气温度变化1℃时热量的变化。       Cp=0.240+0.44χ       此时的Cp:湿气的定压比热〔kcal/kg(DA)・℃〕        χ :湿气的绝对湿度〔kg/kg(DA)〕

楼主(2004-09-13):
湿度传感器的精度应达到±2%~±5%RH,达不到这个水平很难作为计量器具使用,湿度传感器要达到±2%~±3%RH的精度是比较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尘土、油污及有害气体的影响,使用时间一长,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水平要结合其长期稳定性去判断,一般说来,长期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是影响湿度传感器质量的头等问题,年漂移量控制在1%RH水平的产品很少,一般都在±2%左右,甚至更高。

楼主:
烟叶和纸张是吸湿性极高的材料-这也就是说它们都受到附近空气潮湿度的影响。如果周围的湿度低,水分便会被从材料中吸收,使得材料变干,破坏其特性。这可能导致烟丝萎缩,从卷烟中掉出来,或是雪茄烟烟叶开裂,甚至乎纸张被错误地喂入机器,造成生产线延误等种种问题。雪茄烟和卷烟生产的每一个阶段要求非常特别的湿度,以便确保所使用材料的水分,保证生产的效率和产品质量。 制丝阶段。烟叶被以烟包形式送到工厂后打开时,是极为干燥的。通常被称为软化的一个初始加工工艺使烟叶通过一个大型的蒸汽填充式旋转筒。进行该工艺的区域通常含有非常高的水分。由于水分从工艺中向周围空气散失,其水分条件在30至32摄氏温度下的85%至88%相对湿度(RH)之间。在此过程中,取决于客户的要求,根据重量计算的烟叶湿度将从大约1%到2%增加到大约24%。 当烟叶被软化之后,烟梗被去除。在去梗过程中,为了防止烟叶变干,条件应当保持在大约70%至75%相对湿度和摄氏24至29度之间。烟叶然后经过制丝部分的最后工艺-香料投入和回潮。在大多数生产车间,烟草离开制丝部分的湿度通常在13%至16%之间。它要求周围平衡湿度在相对湿度60%至68%之间,以便防止水分散失。 由于在工艺中使用了蒸汽,从工艺中散失的水分将周围环境的湿度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因而,制丝部分的湿度通常不需要由加湿系统来保持。然而,在某些工厂,工艺的密封度好,几乎没有任何散失,因此,保持所需的条件仍需要使用加湿系统。 储藏。在这些初级阶段工艺之后,经过加湿的烟丝在生产设备需要之前,被送入通常打开的大箱中进行储藏,某些较小型的烟叶厂不会用箱子进行储藏,而是依赖于盒子或烟丝储藏室。 这些地区由于有大量暴露在周围空气中的烟丝,必须被保持在相对湿度60%至70%之间和摄氏温度21度至24度之间。如果湿度不是保持在这些平衡的水平,烟草将开始变干。 过滤嘴生产。滤嘴棒生产是少数几个真正不需要进行加湿的工艺,因为用于过滤嘴的材料不是对湿度很敏感。然而,如果湿度下降到50%以下,静电荷载可能会积聚。这可能导致过滤嘴粘结在一起,并且破坏它们向生产区运动的流动性。由于这种原因,保持50%以上的相对湿度和约摄氏21度的条件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将能够完全排除静电。当周围的湿度在45%以下时,不论该区域的温度状况如何,静电荷载将积聚。 卷烟生产。这也许是最需要湿度控制的工艺。烟草通常是利用压缩空气,通过管道被输送到卷烟机,并进入卷烟机上方的一个料斗。烟丝然后被强迫通过一个形状类似卷烟的饰物,并且被包装在卷烟纸内。烟草在此过程中散失的水分量取决于设备的运行速度,以及与周围和将之从储藏区域输送出来所使用的压缩空气的接触时间。 当包裹卷烟的卷烟纸被储藏在卷筒上时,它也同样必须保持在平衡的环境中。如果其水分出现变化,卷烟纸卷筒沿其裸露边的尺寸也将发生改变。这将导致烟纸撕裂、机器喂料错误和因重新喂料造成的昂贵的停机时间。 英国大多数卷烟生产区域的条件被保持在65%至68%相对湿度和摄氏21度的水平。该区域的相对湿度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它将以重量计算的平衡烟草水分保持在大约13%至16%之间。精确的水分含量同产品和配方有关。如果湿度下降到约60%的相对湿度以下时,烟草会开始丧失水分和变干。它在严重情况下有可能导致烟丝在卷烟头朝下时从卷烟中掉落。如果湿度超过70%,水分的增加有可能导致卷烟纸产生污点,最终用户不会接受这种产品。因此,将生产区的湿度保持在65%± 5%的相对湿度对于生产和产品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在卷烟生产过程中和在过滤嘴被插入之后,过滤嘴可以通过激光燃烧使空气能够被吸入烟雾的小孔,以便控制卷烟的吸烟特性。在激光过程中,湿度需要保持在约55%的相对湿度,以便防止吸孔的堵塞。此部分的机器有时需要减湿,以便达到55%的相对湿度。它可以容易地通过将小型的吸收减湿器安装在卷烟机旁,并且向激光区投入干燥空气来实现。 当卷烟制作完成之后,卷烟被喂入一个输送系统。从这里,取决于设备的种类,它将选择走两条路线之中的一条。较为老式、没有直接附带包装机的设备将会把卷烟送到一个分选机,然后将它们送到承载大约10,000支卷烟的承载盘上。之后,它们被通过电车送到生产区的另外一个部分,在这里它们被打包,装入条盒。大部分现代化设备自身带有包装部分,可以在从卷烟机取得卷烟之后直接将它包装入20支的烟盒,然后打包进入200支装条盒。 与包装机连接的可以是一种能够在任何时候储藏几千支卷烟的储藏/缓冲系统。如果卷烟制造的速度快于包装,缓冲系统将被用来为卷烟机减少生产量,相反,如果卷烟机运行速度过慢,它将为包装线保持供应。在储藏系统内部及周围保持60%至70%的湿度将是至关重要的-卷烟可能在缓冲器内储藏若干小时,而且如果相对湿度无法保持在正常的65%的水平,同周围环境的接触将改变它们的平衡湿度。 在停机期间、周末和吃饭时间保持生产区的湿度使产品能够在不损失水分、重量或质量的条件下被放置在设备上。它的好处是当生产重新开始时,产品不需要等待卷烟机生产存货便可以立即提供。 一个最后需要进行加湿的区域是回收室。在这里,那些制造不妥的卷烟和生产废品被打开,以便将烟丝回收,卷烟纸和过滤嘴被作废料处理。任何水分散失都将对烟草回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这些区域也通常需要保持在65%的相对湿度和摄氏21度的条件。 为了保持对生产和储藏区域良好的湿度控制,保持整个加热、通风和空调系统的温度是极为重要的。取决于设置的情况,这些系统能够将大量新鲜空气引入生产车间。此外,大多数卷烟生产设备根据真空提取的情况,都具有粉尘恢复系统。真空提取必须由空气处理车间进行补偿,以至于大量新鲜空气被带入生产区域。 由于这些被经常带入的大量空气,需要加入的水分量可能是很高的,因此,加湿系统的设计所需注意的问题是很多的。人们通常忘记,在冬天,当外界寒冷和潮湿的空气被从外部吸入室内,然后进行加热时,空气的相对湿度将下降。例如,当冬天的空气以摄氏0度和80%的相对湿度进入室内时,在加热到21度时,其相对湿度为24%。由于保持烟草的水分含量所需的相对湿度为65%,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加湿,带入相对湿度只有24%的空气将导致烟草水分的散失。 湿度控制。加湿器以各种形状和形式已经存在了许多年。它们通过向大气中释放冷水或蒸汽来提高湿度。对于象卷烟生产一类的大型工业应用,通过加热水来生成蒸汽过于昂贵,因此,靠冷水加湿是较为普遍的作法。 最常用的冷水加湿器是喷雾系统。它们的种类繁多,例如旋转盘、空气/水喷嘴、高压水用喷头和原始喷射式清洗机。 由于人们对加湿器高烧等卫生方面问题的担忧,旋转盘和喷射式清洗机在目前还比较少用。旋转盘系统典型地包括一个水箱。水从水箱中滴落或被吸到旋转盘上,然后发散到空气中。不幸的是,水箱提供了一种污染源,因为如果水发生变质,它可能生成细菌。这将导致工人患一种叫作加湿器高烧的疾病,其病状包括胸闷、头痛和眼睛酸痛。 高压水喷头有时在空气处理系统中看到,但通常用于向娱乐场等生成室外雾气的情况,因为它们易于发生堵塞或漏水等给繁忙工业环境造成干扰的问题。 目前最多使用的要属空气/水喷雾器,例如,JS型喷雾器。它利用喷嘴将高压空气和水混合形成一种非常细的喷雾。喷雾很快向空气中扩散,将湿度提高到理想的水平。喷嘴有意识地被放置在生产车间的天花板区域,以便在不影响电灯、空调和管道的条件下提供正确的水分分配。 喷嘴式的加湿器能够应付很高的需求能量,提供良好的控制。同时,JS型喷雾器由于带有防止堵塞的自我清洁系统,其所需的保养少。通过进行正确的年度保养,这种系统能够提供多年的顺利运行,这在一种繁忙的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该喷嘴经过了精确的工程设计,以便确保在不会漏水的条件下正确地进行喷雾。该系统可提供的能力达到每小时300立升。 上述特点使该系统对于工业应用来说十分理想。尽管许多喷雾系统能够从可饮用的主要水源直接运行,但所有冷水加湿器仍应当利用安全可靠的UV消毒和正常的自动水清洗循环来确保清洁。 任何质量的水都可以被利用。如果从蒸汽中留下的矿物尘是一个问题(这在大多数生产区是不常见的),它可以通过利用从一种反向渗透水纯化系统提供的不含矿物质的水源来解决。相反,加湿系统还具有抑制空气中现有粉尘量和产生一种凉爽效果的好处,为职工创造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 取决于生产设施的地理位置,湿度控制量会根据季节的气候变化有所不同。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室内加热将大量影响所需的水分量,因此,冬季所需的湿度会是最大的。 质量和生产力。不论一家工厂处于何地,湿度控制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湿度控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便会受到影响。确保烟丝和烟纸从进厂直到卷烟被密封,进入其保护包装期间能够保持最佳的特性是极其复杂的,但它也是一项带来利润的工作。

楼主:
1.前期准备工作 a.一个密封的空间 进行湿度可靠性测试,当然要空间要密封了,不然就受到外界湿度的影响了。公司既然没有环境湿湿度控制设备,密封室基本也不可能有了,那就找一个密封性能好一点的房间吧。最好有窗,这样的话便于观察试验。房间里最好有空调,把温度设定在25-30度(注意:空调不能设置为抽湿状态,不然的话,嘿嘿) b.当地的湿度变化参数 在试验的前,测试当地湿度变化参数,每小时测量一次,共计24个数据,得出湿度变化情况,如果当地测试变化太大的话,那么在房间里测试影响就比较大了。 c.水和加热设备 这肯定是要的了,你以为专门的环境湿度控制设备是怎么控制湿度了,一样是通过加热水的。 d.相关物理知识 如:热力学的最后几章(计算温度的)、热量知识(特别是热量计算公式,比热容之类的)、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等等其他用的上的(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比热容,那么恭喜你,你的中学物理学知识全还给你的老师了,赶快找本初中物理书补补吧,要不就请教你的弟弟了什么的,正在上中学的,大学的估计也和你一样了)。 e.产品在摄氏25度负载工作时,产生的热量。 2.人工调整室内湿度 OK,有了以上的前期准备工作后,我们就开始人工调整室内湿度 a.首先使用空调温度调整到25摄氏度,约0.5H后,室内温度开始保持在25摄氏底了。注意:要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不至于使用产品温度与室内温度不一致。同时测量室内湿度,这样一来你心里就有底了,呵呵。 b.在室内开始加热水,同时测室内湿度变化,同时监测水的温度,当湿度达到要求值,记录下水温。 c.OK,最为关键的来了,我们人工的将室内湿度调整到设定值,那么最为关键的,如何保持将室内湿度保持在这一值上(呵呵,环境温湿度控制设备的重要性来了)。那么我们就要水保持在某一个温度上,以保持室内湿度在我们要求的范围之内。 我的方法就是保持室内正在加热的水的流动性,从外边引入一根水管,将水注水加热设备内,然后再将水流出,这样保持水的温度不变。 那么这个合理的水的温度值是怎么样计算呢,那你就要有:湿度计算知识(热力学的最后几章),热量计算公式知识。 呵呵,你就自己算吧,我也没那么时间去算。 3.注意事项 a.按照这样的试验方法,是需要24H有人值守的,以防试验过程中出现异常。 b.至少每0.5H测量一次室内湿度,以保证室内湿度在要求范围内。

楼主:
我现在需要带总线的湿度传感器,请问那家公司有这样的产品??? 项目急需,如有请与我联系!!

楼主:
有没有湿敏电阻????价格在什么位置???

楼主:
在古代,风水师们非常重视住宅的朝向和日照,常常追求向阳府第,而嘱人莫住背阴之宅。风水书中说:何知人家有福份,三阳开泰直射中、何知人家得长寿,迎天沐日无忧愁。还强调山墙应如何如何,院墙应如何如何等,这些除了急取好的住宅日照,改善住房的卫生条件外,还对保持住宅的气温有极大关系,居室中气温过高或过低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住宅的小气侯要能保证居住者机体温热的大致平衡,不使体温调节机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能有良好的温热感觉、正常的工作效率和休息睡眠,保持温热平衡或体温调节机能状态正常,是指在住宅内,人们正常衣着,安静或中度劳动的情况下,机体的产热量、体温、皮肤温度、皮肤发汗量、散热量、温热感觉以及其它的有关生理指标(呼吸、脉博等)的变化范围不超过正常的限度。因此住宅小气候的各个因素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时间上的空间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人在居室内在时间较辅助用房内为长,故应以保证居室的微气候适宜为主,适当考虑辅室。通常认为在住宅中舒适的保证率达65-70%者为适宜的临界标准,保证率达80-90%者作为最适标准。 通过实验和理论和推算,夏季室内的适宜温度为21-32℃,最适范围为24-26℃;冬季室温为19-24℃最为舒适。如果采用18-20℃,湿度为60%,房间也是舒适的,这样的温度相当于冬季妇女在室内换衣服时,不致于感到冷的界限。目前,世界气候整个变得温暖起来,人们的住宅温度感也开始要求高温了。如在起居室和卧室和卧室要求22-23℃,餐厅要求20-22℃,厨房因有热源和要活动,总希望温度保持在20℃左右等等。 夏季室内微气候受太阳辐射,围护结构隔热性能和室内通风情况等影响较大。因而主要以选择适宜的住宅内部设计和主要房间的合理朝向,创造穿堂风,加强绿化、遮阳、围护结构的隔热作用,必要和有条件时可设置机械通风和空调等,来保证夏季居室具有适宜的温度。冬季室内微气候主要受室外气温、围护结构传热性能、门窗漏风量和采暖条件的影响,为保证科季室内的温度,一般是采用较厚且保温较好的围护结构,密闭的门窗,以及采暖设备和空调等。 保证室内温度的适宜,最基本和经济的方案是采用合适的建筑围护结构。建筑物的围护结构是指外墙壁、屋顶、地板和门窗。为使居室利于防寒防暑,围护结构的建筑材料应尽可能选择导热系数小的建筑材料(导热系数小于0.25的建筑材料为保温材料),建筑材料导热系数越小,导热性就越差,热阻就越大,则越有利于建筑物的保温的隔热。但这些材料往往是些松软的物质,不能起结构支撑作用,所以往往把它们在或附在建筑围护结构层中,形成一种保温隔热结构构造方式,起到了承重和保温隔热的双重作用。一般说来,这种保温隔热结构的导热系数小于1.5时,便认为其会满足要求。在夏季炎热地区,通常采用空斗墙和屋顶架空空气层的方法来达到隔热的目的。封闭在围护结构内的空气层是一个较好的隔热层,它可产生一定的隔热作用。 除了室温以外,人体对建筑材料的触感温度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冷天,我们的皮肤若接触,到浴室里冰冷的瓷砖,身体会觉得发噤,产生一种畏缩的感觉。人们对冷热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被皮肤的温度所左右。在住宅中,皮肤经常直接接触的地方很多,这些地方使用什么材料,才不致于在冷的时候使人感到不适是要认真对待的。有人以实际测量了在脚掌和地面装修材料之间温度下降的情况,当地面温度为20℃时,如果是木地板,则脚掌温度下降1℃。由于材料不同,温度下降的程度也不同。从实验结果和日常生活经验得知,当地面为木地板,表面具有17-18℃的温度时,才能使人感到舒适。换句话说,脚掌的瞬时下降温度如能在1℃以内,则对人才是适宜的。因此,在住宅中人的皮肤经常触及的地方,应选择那些体感好的材料。也正因如此,在种种建筑材料充斥市场的现代,人们仍喜欢用木材来做家具、地板、墙裙、楼梯、门窗等。 风水学之中对水是非常重视的,前有婉转河流或宅前修一池塘,均被认为是吉利之宅。近水的住宅除了有灌溉、饮用、排污之利外,还可使住宅微气候保持稳定的湿度。 一般说来,空气湿度高可增加机体的传导而流散热量,引起体温下降,神经系统和其它系统的机能活动随之降低,出现一系列病态。如长期生活在寒冷污浊的环境中,就容易患感冒、冻疮、风湿病等。相反,极干燥的空气也不利于人体健康,从医学角度来看,干燥和喉咙的炎症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居室内的相对湿度一般要求为30-65%。

楼主:
我要做动力监控,有没有好的湿度产品推荐以下!!!

网友C:
我需要相关资料,搞一份过来!谢谢!

网友C:
现在有没有便宜的湿度传感器传感器?最好是两块左右的??

网友C:
估计现在买不到这东西,在过几年了!!物价下调之后有可能!!

网友C:
国庆之后的又一个购物狂潮,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C:
人类的生存和社会活动与湿度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很难找出一个与湿度无关的领域来。由于应用领域不同,对湿度传感器的技术要求也不同。从制造角度看,同是湿度传感器,材料、结构不同,工艺不同.其性能和技术指标有很大差异,因而价格也相差甚远。对使用者来说,选择湿度传感器时,首先要搞清楚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自己的财力允许选购什么档次的产品,权衡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不致于盲目行事。我们从与用户的来往中,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选择测量范围 和测量重量、温度一样,选择湿度传感器首先要确定测量范围。除了气象、科研部门外,搞温、湿度测控的一般不需要全湿程(0-100%RH)测量。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传感器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拄术紧密结合着。测量的目的在于控制,测量范围与控制范围合称使用范围。当然,对不需要搞测控系统的应用者来说,直接选择通用型湿度仪就可以了。下面列举一些应用领域对湿度传感器使用温度、湿度的不同要求,供使用者参考(见表1)。用户根据需要向传感器生产厂提出测量范围,生产厂优先保证用户在使用范围内传感器的性能稳定一致,求得合理的性能价格比,对双方来讲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 2、选择测量精度 和测量范围一样,测量精度同是传感器最重要的指标。每提高—个百分点.对传感器来说就是上一个台阶,甚至是上一个档次。因为要达到不同的精度,其制造成本相差很大,售价也相差甚远。例如进口的1只廉价的湿度传感器只有几美元,而1只供标定用的全湿程湿度传感器要几百美元,相差近百倍。所以使用者一定要量体裁衣,不宜盲目追求“高、精、尖”。 生产厂商往往是分段给出其湿度传感器的精度的。如中、低温段(0一80%RH)为±2%RH,而高湿段(80—100%RH)为±4%RH。而且此精度是在某一指定温度下(如25℃)的值。如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湿度传感器.其示值还要考虑温度漂移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对湿度是温度的函数,温度严重地影响着指定空间内的相对湿度。温度每变化0.1℃。将产生0.5%RH的湿度变化(误差)。使用场合如果难以做到恒温,则提出过高的测湿精度是不合适的。因为湿度随着温度的变化也漂忽不定的话,奢谈测湿精度将失去实际意义。所以控湿首先要控好温,这就是大量应用的往往是温湿度—体化传感器而不单纯是湿度传感器的缘故。 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精确的控温手段,或者被测空间是非密封的,±5%RH的精度就足够了。对于要求精确控制恒温、恒湿的局部空间,或者需要随时跟踪记录湿度变化的场合,再选用±3%RH以上精度的湿度传感器。与此相对应的温度传感器.其测温精度须足±0.3℃以上,起码是±0.5℃的。而精度高于±2%RH的要求恐怕连校准传感器的标准湿度发生器也难以做到,更何况传感器自身了。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湿度室的文章认为:“相对湿度测量仪表,即使在20—25℃下,要达到2%RH的准确度仍是很困难的。” 3、考虑时漂和温漂 几乎所有的传感器都存在时漂和温漂。由于湿度传感器必须和大气中的水汽相接触,所以不能密封。这就决定了它的稳定性和寿命是有限的。一般情况下,生产厂商会标明1次标定的有效使用时间为1年或2年,到期负责重新标定。请使用者在选择传感器时考虑好日后重新标定的渠道,不要贪图便宜或迷信洋货而忽略了售后服务问属。 温漂在上1节已经提到。选择湿度传感器要考虑应用场合的温度变化范围,看所选传感器在指定温度下能否正常工作,温漂是否超出设计指标。要提醒使用者注意的是:电容式湿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α是个变量,它随使用温度、湿度范围而异。这是因为水和高分子聚合物的介电系数随温度的改变是不同步的,而温度系数α又主要取决于水和感湿材料的介电系数,所以电容式湿敏元件的温度系数并非常数。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在常温、中湿段的温度系数最小,5-25℃时,中低湿段的温漂可忽略不计。但在高温高湿区或负温高湿区使用时,就一定要考虑温漂的影响,进行必要的补偿或订正。 o:p> 领域 部门 温度(℃) 温度(%RH) 纺织 纺纱厂 23 60 织布厂 18 85 医药 制药厂 10~ 30 50~60 手术室 23~ 26 50~60 轻工 印刷厂 23~ 27 49~51 卷烟厂 21~ 24 55~65 火柴厂 18~22 50 电子 半导体 22 30~45 计算机房 20~30 40~70 通 讯 电缆充气 -10~30 0~20 食 品 啤酒发酵 4~8 50~70 农业 良种培育 15~40 40~75 人工大棚 5~40 40~100 仓储 水果冷冻 -3~5 80~90 地下菜窖 -3~ -1 70~ 80 文物保管 16~18 50~55 注:在不同领域的使用范围(%RH/℃) 4.与传统测湿方法的关系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和毛发湿度计,而电子式湿度传感器是近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旧事物的交替与人们的观念转变很有关系。由于干湿球、毛发湿度计的价格仍明显低于湿度传感器,造成一部分人对电子湿度传感器价格的不认可。正好像用惯了扫帚的人改用吸尘器时,总觉得花几百元钱买一台吸尘器有些不上算,不如花几元钱买把扫帚那样心理容易平衡。 由于传统测湿方法在人们的脑海中印象太深了,一些人形成了只有干湿球湿度计才是准确的固有概念。有些用户拿干湿球湿度计来对比刚购得的湿度传感器,如发现示值不同,马上认为湿度传感器不准。须知干湿球的准确度只有5%一7%RH,不但低于电子湿度传感器,而且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湿度传感器生产厂在产品出厂前都要采用标准湿度发生器来逐支标定,最常用分流式标准湿度发生器来进行标定。所以希望用户在需要校准时也采用相同的方法,避免用准确度低的器具去校准或比对精度高的传感器。 5、其它注意事项 湿度传感器是非密封性的,为保护测量的准确度和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在酸性、碱性及含有机溶剂的气氛中使用。也避免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中使用。为正确反映欲测空间的湿度,还应避免将传感器安放在离墙壁太近或空气不流通的死角处。如果被测的房间太大,就应放置多个传感器。 有的湿度传感器对供电电源要求比较高,否则将影响测量精度.或者传感器之间相互干扰,甚至无法工作。使用时应技要求提供合适的、符合精度要求的供电电源。 传感器需要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时,要注意信号的衰减问题。当传输距离超过200m以上时,建议选用频率输出信号的湿度传感器。 由于湿敏元件都存在一定的分散性,无论进口或国产的传感器都需逐支调试标定。大多数在更换湿敏元件后需要重新调试标定,对于测量精度比较高的湿度传感器尤其重要。

网友C(2004-10-14):
比较实际,现在生活中越来越注重环境的要求,对温湿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C:
部门 温度(℃) 温度(%RH) 纺织 纺纱厂 23 60 织布厂 18 85 医药 制药厂 10~ 30 50~60 手术室 23~ 26 50~60 轻工 印刷厂 23~ 27 49~51 卷烟厂 21~ 24 55~65 火柴厂 18~22 50 电子 半导体 22 30~45 计算机房 20~30 40~70 通 讯 电缆充气 -10~30 0~20 食 品 啤酒发酵 4~8 50~70 农业 良种培育 15~40 40~75 人工大棚 5~40 40~100 仓储 水果冷冻 -3~5 80~90 地下菜窖 -3~ -1 70~ 80 文物保管 16~18 50~55 注:在不同领域的使用范围(%RH/℃)

网友B:
全是抄的,连经过自己的理解再重新写过都没有,看来客户对你们的评价是正确的。

网友D(2006-07-26):
大家说的很好,,我学了不少东西.谢谢大家...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