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改造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4-07-13):
对风机进行节能改造,是应该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选定变频器的容量,还是按照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来选定?

网友A:
当然是看运行电流了。

网友B:
原则上是按运行电流配,但在运行电流小的情况下按功率配

网友C:
同意楼上。 可电话咨询,尹小磊022-27370233

网友D:
请教各位以下这台风机在做节能改造时怎样配置变频器。 一、电机参数如下 1、功率:200Kw 2、电流:400A 3、电压:380V 4、极数:8极 二、运行实测参数 1、电流:260A 2、电压:360V

网友E:
你可以选择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平方转矩的。 东芝有VFP7系列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