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4-07-13):
现在在做数据采集的系统,主要要采集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数据采集卡使用的是凌华的2501, 转速转矩传感器为ZJ50型,请问大家家..如何将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的接线端子连接...还需要什么?才能将采集到的信号送到数据采集卡..然后在编写的数据采集程序上处理. 谢谢! jianyi@hqu.edu.cn

网友A:
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类型的信号?

网友B:
大家好,我是一名学生,我现在要编写数据采集的程序,可是我是学机械的,并且不会什么语言,请前辈门帮我选择一门简单的语言,如果有那位曾编写过类似的程序,请赐教!!!

网友C:
你用vb 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采集卡厂家有硬件控件的支持,用VB调用控件最简单。

网友D(2005-05-28):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江苏金科仪表有限公司JK601 系列电感式液位变送器进行数据采集。输出信号是4-20mA、二线制,我想用研 华的pci1712 1716进行信号采集。    我想用VB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进行连续采集??? 怎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回去,进行电动阀的调节?    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

网友E(2005-07-12):
大家伙四处求教,都是否已经和所用采集卡的厂家技术人员沟通过了呢?我认为这是最佳解决办法。我们李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从技术开发还是实际中的应用,她对我们的每一块板子都了如指掌,遇到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所以多和技术人员沟通是捷径哦!

网友F:
我搞了十年数据采集,从DOS到WINDOWS2000,现在用VB写应用程序。有技术问题沟通。hezhibin0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