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请解释一段S7-200的程序

楼主(2004-07-14):
以下是一段S7-200的程序,定时100ms作一次模拟量输入。 MAIN(主程序) LD SM0.1 CALL SBR_0 END SBR_0(子程序) LD SM0.0 MOVB 100, SMB34 ENI ATCH INT_0, 10 INT_0(中断) MOVW AIW4, VW100 CRETI 在主程序中,SM0.1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调用子程序,在以后的扫描周期,子程序是怎样调用运行的,为什么这里不用SM0.0来调用子程序? 谢谢赐教!

网友A:
时间中断调用子程序,都是多余你可以只写 LD SM0.0 MOVW AIW4, VW100 就行了不过不是定时写入是实时写入

网友B:
时间中断调用。子程序只是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