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用于起重问题

楼主(2004-07-14):
工况:10吨抓斗行车:起升电机:37KW;抓斗电机:37KW。 现用安川45KW变频器两台对抓斗、起升电机进行改造, 一台变频器配两个4045制动单元, 一台制动单元:配制动电阻:12。5欧;10000W 问题:上升:正常 下降:频率超过35HZ,电机失速,失去控制 频率小于35HZ ,正常 请各位老师分析原因!

楼主:
变频专家哪里去了!

网友A:
我遇到过! 重载下降变频器作负功(西门子7.5kw)超过35hz失速 解决办法,选大一档变频(西门子11kw) 安川变频没试过,但其中有一些参数对于作负功须调整 仅供参考

网友B:
请把变频器失速防止功能加上,报故障看是否过压, 电阻是怎么计算出的

网友C:
我遇到过! 重载下降变频器作负功(富士37kW)停不住. 加大变频器容量,加大制动电阻.

网友D(2004-08-14):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75/20t的吊钩桥式起重机的变频改造项目,用的是芬兰VACON变频器,这种变频器内部开发的功能是针对起重机专门开发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和我联系。tiandechao11@126.com

网友E(2005-11-07):
37KW 电机估计是6级或者8级电机,按照最小4级电机计算,电流也应该在76A以上,电机瞬间2倍的额定电流很正常,就需要变频器能输出152A的电流,瞬间不过载,那么按照150%过载选型变频器电流也应该大于100A,因此应该选用55KW变频器,您可能没有作过类似的改造,只凭自己想象觉得大一档就行了!

网友F:
同意瞿老师的意见,!!!顶!!!

网友G:
还是要先分清是电压失速还是电流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