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和ABB之间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4-07-14):
我现在用西门子的S7-300的314CPU,带3个DI、2个DO、3个AI、1个AO模块,AI和AO模块主要是用来接仪表,变频器,我要看变频器的转速!现在现场的问题是这家化工厂的布线是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现在AB的变频器的输出信号的端子和外壳是通的,外壳和地又是通的,我做的PLC柜子有接地保护,所以当接上变频器AO到我PLC的AI时,PLC的AI就和地通了,等于就是零线接到我的AI模块上了,一上电就烧了我PLC的AI模块,现在我还没想到很好的解决方法,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注:AI和AO模块的信号全是4-20mA信号)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哪个大侠能给我解释一下~先谢了!

网友A:
AI的-端接地就会烧AI?我将所有的AI-全接地好象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我感觉AI-接地有时候在现场对不共地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啊.所以我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网友B:
加信号隔离器啊,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烧了几万块的东西。

网友C(2008-05-15):
你的问题不太清楚啊,看来还需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信号隔离器啊,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烧了几万块的东西。
强烈建议加隔离模块

网友E:
主要是因为信号没有隔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