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DC-DC转换器

楼主(2004-07-14):
各位大虾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DC-DC转换器有什么作用,用在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作用:主要是直流电压的隔离转换。 详情及型号、规格的选择请: www.sunyuan.com.cn

楼主:
那为什么不用稳压电源呢

网友B:
一般适用于的场合是:总线现场,仪器仪表,传感器,电子秤重,光纤接口等。

网友C(2011-09-02):
没看到满意的答案啊!

网友D:
作用:主要是直流电压的隔离转换。

网友E:
主要是为了隔离,经过隔离后的电源相对纯净,这样就能有效防止由电源引入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为了隔离,经过隔离后的电源相对纯净,这样就能有效防止由电源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