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电源可不可以带多个传感器

楼主(2004-07-14):
各位大哥,小弟一事请教。 如果24V电源的容量够的话,可不可以用一个电源带多个传感器

楼主:
大家好,小弟还有一事请教,一个4-20MA的传感器信号是不是可以串连两个仪表。请大家尽快回答,小弟谢过了。

网友A:
我想并联是可以带多个变送器的,第二个问题问的有些莫名其妙,难以回答,请说明前因后果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果然是老农民 哈哈 ,敬礼!! 1个电源带多个仪表要考虑的问题是功率够不够 还要考虑互相干扰的问题

网友D:
带多个传感器绝对没问题。串联2个也没问题。由于恒流特性,对电流基本无影响,在一些场合,这样做是可行的。

网友E:
一个4-20MA的传感器信号是不是可以串连两个仪表...... 如果2个仪表的阻抗不同便会相互干扰,可能2个仪表都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F:
一般4~20mA的传感器的负载能力应该能达500Ω,如果两个仪表的输入阻抗之和在其带负载能力范围之内,应该没问题的。不过两个仪表的工作电源需要独立。

网友G:
问题一:如果传感器是24v,4~20mA两线制,不要这样去接线.如果传感器是24v三线制或四线制是可以的. 问题二:不要这样去接线.2个仪表都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D:
我们这样用已有多年的历史,一点问题也没有。请动手在说行不行!

网友B:
to 量子风: 咱们在这儿可是探讨技术问题的。不是来比谁比谁高明的! 这两种情况本人十几年前搞设计,采用搞常规仪表时就遇到过,而且设计的东西现场也用得很好,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举例说:不可能一台24V,5A的电源可以驱动1万台变送器,对吧? 以后讨论问题时还是就事论事,没必要取笑别人以显示自己,你说呢?

网友G:
请教yang xiao yang: 带多个传感器绝对没问题。串联2个也没问题。由于恒流特性,对电流基本无影响,在一些场合,这样做是可行的。 在哪些场合这样做是可行的?如果传感器是二线制,一个电源可以带多个传感器吗?信号串联2台显示仪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D:
在你认为要简化系统的场合;在一些用了一分二信号调理器反而带来较大误差或其他不良影响的场合;在你认为要节约资金的场合等等。当然照本宣科是没有这种接法的。我这里二线制变送器5A电源一个系统里带了10来个传感器。当然,在对可靠性有特别要求的地方,这种接法要慎重。

网友G:
to yang xiao yang 我不知道您是做哪些工作的,但我想,做自控工程或者自控设计不是在开玩笑.无论是做工程还是设计都是有国家规范的,否则出了事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近年的事故就不说了,在自控行业,特别是你如果作石化自控,你应该知道97年6月北京一化工厂的爆炸事故,那可是震惊中外. 因此说严格遵守国家规范是做自控工程或者自控设计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网友H:
要实现电源和信号的多路连接应该采取每组隔离使用的方法。 电源部分使用隔离模块电源。 4~20mA/0~10V/1~5V的传感器信号采用一路进二路出或多进多出的隔离放大器模块。 详情:www.sunyuan.com.cn

网友D:
本人不才,才搞了30多年,规范谁都知道,我已经说了,请注意讨论的意思。

网友I:
cang001 :请把规范相应部分摘录大家了解一下,避免争论。

网友C:
致老民工: 首先,如果我的文字让您感到我是在"比谁比谁高明的"或者"嘲笑别人" 在此 我表示千万分的道歉. 我要辩解的是:我发这些文字的时候没有1丝1毫的轻视别人,或者对别人名字的愚弄之意思.由此我分析,可能是我的年龄比较青年,性格又比较放荡.所以,真是玩笑话,没有其他意思,请你不要误会. 并且我知道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和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怎么敢自大呢?

网友B:
to 量子风: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在此先给你一个左侧的拥抱,希望以后互相多多交流,取长补短。

网友I:
1. ‘可不可以用一个电源带多个传感器’:原理上可以,带上也能行(容量的问题当然不用说了)。 2. ‘一个4-20MA的传感器信号是不是可以串连两个仪表’:串联后会不共地,不说阻抗等事,不能用同一个电源就比较麻烦,我觉得应该在一个仪表串联 250 电阻转换为电压,另一台取这个电压输入。 好象先前讨论过。

网友G:
如果是石油化工装置,HG/T20596-2000仪表供电设计规范(好像是这个标准号,凭记忆)上有具体规定。仪表供电负荷属于特殊供电的负荷或三级负荷。仪表系统应采用三级或二级供电。

网友J:
一个电源带多个传感器,功率够自然没问题。当然对电源有特殊要求的传感器例外--这里指纹波啦、电源稳定性啦什么的。 一个4-20mA的变送器输出串连两个甚至更多个电流输入式仪表,可行的前提是这些仪表的输入电阻之和不超过变送器指标中规定的最大负载电阻。

网友K:
一个电源带多个传感器,要看什么情况,现在的变送器多为两线制,供电与信号在同一条线上传输,假如用一个24V电源带两个压力变送器,我看就不行。

网友L:
一个24V电源带三个压力变送器都可以,实践证明没有问题

网友M(2005-03-14):
根据我的经验,好像一个电源带多个变送器(二线制),只要容量够,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N(2007-04-16):
0~10mA一点问题没有,4~20mA不知道,我想负载输入电阻之和不超过变送器指标中规定的最大负载电阻就行。

网友O:
如果一个电源带光电开关呢?比如20个可行吗?(采用大容量的纹波小的线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