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rs485通信!

楼主(2004-07-14):
rs485通信双绞线是怎么样的? 和rs232/rs485转换器怎么连接呢? (就是具体每根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其实您可以用上海桑博的无线模块就可以解决了,一端用rs232接口、一端用rs485接口(直接接485的A和B就可以了),很方便,无需转换。 具体的资料您可以在网站下载 Http://www.sendbow.com

网友B:
232 端, 各家的接法可能不尽相同. 485 端, + 接 +(B), - 接 -(A). 查一下说明书吧, 上面应该会写如何接线.

网友C:
你要是只是用简单的转换器的话,不用考虑每根线的问题,两头连接就可以了! 不知你具体的工程项目是什么东东?

网友D(2008-04-09):
rs485通信双绞线,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