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过程仪表效验仪作什么的?怎么使用啊!?

楼主(2004-07-14):
各位大虾! 小弟刚见到了一个名叫过程仪表效验仪的东西! 看了说明书还是没看懂怎么用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还希望大家有了解的告诉小弟 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怎么使用啊!

楼主:
各位大虾帮我提供一下网址也行呀!

网友A:
提供现场信号,校验仪表是否准确。

楼主:
是不是只能看仪表是否失效 而不能调节仪表?

网友A:
怎么个‘调节仪表’?

网友B:
有带信号输出的校验仪表可以输出一个标准信号,可用该信号调节仪表误差

楼主:
例如塑料挤出机控制加热段温度的 数字显示温控表 怎么校正它的仪表误差啊?

楼主:
谁能告诉小弟呀!?

网友A:
用‘校验仪表’给出相当于传感器对应温度输出的信号给仪表。。。。问买表的人、或者卖表的人。

楼主:
谢谢周公的回复! 是不是就是能够测量表的好坏与否 例如我用校验表为温控表输出200度的温度 但是温控表显示的有温度差——例如180 可是其实温控表仍然是不能校验的 只是对它的测量误差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

网友A:
1. 你可以通过它了解仪表的误差、测量表的好坏与否; 2. 能否调整和仪表结构有关,也和你对它的了解、你的技术水平有关。

网友C: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可测量和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D:
summerblue老哥,你们的塑料挤出机用的是那种加热方式?是不是普通的电阻加热?

楼主:
楼上的您说对了! 我们就是用的最原始和普通的电阻加热式的 普通的TEH数字显示温控表是没有自带什么调节功能的! 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各位回答我问题的朋友们 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