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4-07-14):
现有一工厂有10套控制系统,都是独立控制的 要求把现场的数据信号送中央调度 现场系统有的信号已经进了控制系统,有的没有进 请高手指点数据采集及传输方案,谢谢 初步设想为每个系统加一台工控机和数据采集卡,通讯采用工厂内部电话加ADSL EMAIL ansanhe@sina.com 谢谢

网友A:
现场每一系统增加一数据采集模块,采集模块带CAN总线功能,然后在调度室用一转换模块使现场各系统数据进入计算机或触摸屏,然后实现综合调度。   但不知CAN总线能否满足系统间的距离要求。以调度室3KM画圆可否?   我和同事们应用的就是以上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