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设计

楼主(2004-07-14):
本人研究无线通信的,应客户需要实现无线远程伺服运动控制终端,控制两台15kw交流电机协同工作, 对速度和位置控制都有很高要求,无线通信没有问题,但伺服控制就不懂了。 现在计划使用IRF的IRMCK201来作运动控制其,将它与终端主处理器连结,用软件实现位置环。但不知行不行,而且不知这样结构设计是否有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弄一个数据的电台,总可以吧,每20~50ms发一个数据,然后在另一端接收,把接收的数据送给运动控制器,然后细分成1~5ms去执行。 IRMCK201是作什么的?主处理器指的是什么,软件位置环指的是PC机实现吗?在Windows下实时性可是一个难题。

楼主:
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台. 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台,但是要在无线协议上搭建TCP/IP协议。 IRMCK201是运动数字控制IC(固化了基于编码器反馈的速度和电流控制), 主处理器是指执行控制上位程序以及实现无线通信的处理器。在这里没有PC, 软件位置环是在主处理器上实现的,还有处理器是跑的LegibleLogic的实时多任务系统Amos。 现在我关键的问题是:由于可以确定IRMCK201上固化的算法在控制3.7kw以下感应和永磁电机工作非常好,在3.7kw以下电流环的传感器是使用shunt电阻的电流传感器的,在15kw的电机,我不知道该怎么检测电流(Iq和Id),也不知到功率的增大是不是会使得IRMCK201的控制失效。如果我能准确检测电流,那么电流环控制的算法需要改变吗?

网友A:
检测电流,你必须在回路中串接一个比电枢电阻小十倍的电阻,经过整流后(直流电机不需要),测出它的电压,就可以测出回路电流了。功率的大小与控制器无关,与驱动器或者称功率放大器有关,电流环控制算法不需要改变,但电流环有些参数需要改变,如电流调节器的比例积分需要改变。如果是实时的操作系统,则实时的问题能解决。

楼主:
电流检测的有两个输出:Iq--COMPARED against the command torque current, Id --- compared to zero current for pm motor or magnetizing current for induction motor. 能给我解释一下Iq和Id吗?什么是torgue current. 这两个输出分别以固定载波频率130K的开漏输出,值以上面的比值加上温漂补偿以载波占空比来表示。 能推荐我些满足上面接口的电流传感器吗? 如果可以,能够将你的电话发email给我吗? 谢谢

网友A:
Iq是电机电枢指令电流,即电流环的输入,Id是永磁电机的过零电流(我猜测是始动电流)或者是励磁电机的磁化电流。,这些电流测得的值只能用作参考显示,不能用作实时控制,因为电流环频率带宽很宽,高频分量丰富,用无线传输并实现实时控制根本不可能。 torque current本意是转矩电流,即产生转矩的电流,一般情况下指的是电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