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智能流量积算仪可否同时实现通讯和打印

楼主(2004-07-14):
最近遇到一工程客户,运用智能流量积算仪时要求同时实现定时打印和485通讯(至gprs发射器)。我们采用的智能流量积算仪虽有232、485通讯口,但要么打印要么通讯,不能同时实现打印和通讯功能。因客户固执要求,请教各位有否符合要求的产品?(本人查找了几天,没有结果) 或者有什么变通措施? 或者,这样做在技术上有什么行不通的理由?(我可以跟客户好好沟通)

楼主:
谢谢淡淡的烟,因为gprs已经将数据传送到上位机,计算机已经打印出报表,只是客户想让智能流量积算仪同时再打个小纸条,可能就是他们还不太信任计算机系统,以备不时之需的。 计算机是没法代替智能流量积算仪打印了。

网友A:
需要一个控制器:接收串口数据,送往微型打印机。很简单的,我们先前做过。

楼主:
是什么样的控制器?请周公指教:哪里可以查到有关资料?谢谢

楼主:
gprs也接在控制器上吗?

网友A:
实际是由单片机组成的一个小系统:通过 RS485 串行总线提取数据,再按照微型打印机的命令格式控制打印机打印需要的数据。 它和 GPRS 可以是同级别的,也可以由它来向流量计发命令要数据。已有系统可以工作时,提取RS485 串行总线数据就可以了。 目前没有见到有类似产品。 我的电话:029-85253961

网友B:
呵呵,对周公这款控制器很有兴趣,对串口信号有要求吗?如果没要求,那倒是可以给客户推荐一下。

网友A:
在电气方面,可以配置 RS485 (或者 RS232 )接口芯片以适应用户要求;软件方面可按流量计、PLC、仪表等用户已有协议编制提取数据。

网友C(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

 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