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PLC如何用通讯方式控制两台变频器

楼主(2004-07-14):
我用的是台达DVP系列PLC,控制两台台达VFD-B型变频器,要求用MODBUS通讯方式控制这两台台达VFD-B型变频器,在实践中发现有一台的设定频率不能用,地址大的一台不能设定频率,地址小的一台则能设定频率。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哪位大侠有高见,请多赐教!

网友A:
老大,不对吧?台达的变频器根本就不是MODBUS协议

楼主:
怎么会不是呢,我用的ASCII模式呀,说明书上可是说的是的

网友B:
是485无协议通讯吧,可控制32台变频器,慢慢来耐心点

网友C:
是MODBUS,要细心,校验码要对。

网友D:
注意变频器的地址和plc modbus命令的地址。

网友E(2011-06-28):
问题解决没,给我发一份quanhui153@163.com

网友F:
PLC的程序有问题,将两次传送频率间隔10ms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