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14):
ld x1 inc k4y0z inc z 当x1 按10次后 求解k4y0值..谢谢! x1 控制 inc k4y0z 和 inc z

网友A(2004-12-13):
这段程序好像应该用脉冲指令做,否则还要考虑你的按键时间,换算PLC的扫描周期,计算自加次数,等等,否则,答案好像不确定 如果需要,请再补充说明

网友B:
夜雨说得很对,这段程序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所以答案难以确定。如果希望按一次按纽只执行一次的话,第一行应该用LDP X1,这样按10次X1的话,K4Y0的字就是 03FFH(即y0~y9均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