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485多机通讯

楼主(2004-07-14):
请问各位,我的485上挂着多台设备,我想隔一段时间就采集一下各台设备的数据,是应该把这些设备的命令统统发送出去以后接收;还是应该发一个命令,接受一次,再发一个命令,再接收一次? 谢谢!

网友A:
发一个命令,接收一次,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对 发一个命令,接收一次 用主机来控制时间间隔

网友C(2004-12-29):
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选用“从机”定时发送数据到“主机”,但是可以设定“从机”自动发送的时间间隔。--这样既可以判断是否有“从机”故障,又可以减轻主机编程的压力!

网友D:
485设备大多POLLING方式,就是主机发命令,从机响应,发一个命令给其中一个,等侍接收,收到再发下一个,,,,当然,如果是只发命令不回送,则可采用广播方式,往总线上发.

网友E(2005-01-31):
看来我想问的问题有人比我提前问了啊。

网友F:
我认为是统统发出去后再统统接受

网友G:
Ivan_dong:发一个命令,接收一次, 易控天下:485设备大多POLLING方式,就是主机发命令,从机响应,发一个命令给其中一个,等侍接收,收到再发下一个,,,,当然,如果是只发命令不回送,则可采用广播方式,往总线上发. 其他的都没有用过485

网友H:
当然应该发一个命令,接收一次,

网友I(2005-03-15):
RS-485 只有定义电气信号, 没有定义通信协议. 要作到 统统发出再统统接受, 也是可以的, 但 timing 要算好. 只是一般都是建议一问一答的通信方式, 简单好用, 问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