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用s7-200如何处理编码器的脉冲信号

楼主(2004-07-14):
小妹现在有个问题请各位工控前辈、老师指点! 如何用S7-200处理旋转编码器的输入脉冲信号,而且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中断。

楼主:
TO:zhtokk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对此我刚接触,不熟悉,请给多指点一二!zjt101564@163.com

网友B:
S7200的难点就是高速计数器和中断的应用。一定要会的啊。好好学吧。

网友C:
使用工具中高速计数器向导配置以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