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急需:水电厂改造需要的开度指示表?

楼主(2004-07-14):
我这有个水电厂改造需要的一个器件名称 (1)."开度指示表"技术要求是:输入0-20mA,刻度0-100%. (2)"控制面板"(浅驼灰色)尺寸:480*482*2 要是定做的话,要和哪个厂家联系?谢谢!

网友A:
480*482*2 ? 这个尺寸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就是块表啊 尺寸是不是比较特殊? 不用定做,把开孔扩大1下就OK了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做闸门开度仪的(连接绝对型编码器),但是你的尺寸看起来只是一块面板(氧化铝板),其上才是安装开度显示表的. 能否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要求? email:gemple@online.s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