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如此能否节能?

楼主(2004-07-14):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客户有一风机通过皮带传动,电机和风机转速比是3:1,我想通过改变传动比为1:1,然后通过变频器降低电机的转速(即降低运行频率)达到节能效果,不知这样能否节能,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根本不值得,不仅投资高,而且太冒险了。变频器在17HZ时,仅能输出变频器额定功率的1/3。假定你安装了1台45KW的变频器,现在仅用它的低频段(0--17HZ),那么在此低频段输出的功率只有15KW左右。也就是说花45KW的钱买了45KW的变频器,但只能驱动15KW的电机。 最后结论也就是一个字:“傻!”。

网友B:
能带起来么??? 会不会过载呢?

网友C(2004-08-13):
非得用皮带机传动?

网友D:
肯定不行,必须加大电机的功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