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ncf组态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14):
tdc3000ncf组态中,系统参数值组态是有一项: process network fast commands(过程网络快速命令允许)有什么作用?

楼主:
高手请指教!

网友A:
那就是允许你可以使用一些快速命令: 1.Swap Hiway, Init Addr. 2.Fast Box cmds: Start, Idle, Enable Proc, ACK, Config Clear, Start RC, Start/Disable/Enable/Test/Swback/Save Pri.等 比如用来IDEL PM/APM的控制模块或IOP等。 我的地址:pengl@qdhtwy.com 欢迎共同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A:
张老师,回答满意吗?

网友B(2004-09-02):
juang姐, 有事直接过来就行。呵呵